[讨论] stm32 最大能带动多大分辨率的液晶????

楼主(2013-09-12):
想用stm32带动一个液晶来做一个相册
但不知道液晶的分辨率能用多大,最佳搭配是多少???

网友:
STM32型号也很多,使用FMSC接口还是IO接口,这些都对你的选择有很大影响

楼主:
FMSC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2014-01-01):
如果不在乎刷屏速度的话,多大尺寸应该没问题

网友:
如果不考虑速度的话用51单片机都可以驱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FSMC 可变静态存储器控制器

网友(2014-07-14):
回复 楼主:

    kkkkkkkkkkkkkkkkkkk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网友(2014-09-19):
和你的需求有关系,看你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