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verilog 编写IIC程序,从机TCA6416APW,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3-09-12):
最近编写了一个IIC程序,从机是TCA6416APW芯片,sda,scl 均通过10k上拉电阻接到3.3v电源上。如图1

2013-9-12 20:39 上传

tca6416的口线通过反相器驱动LED,(只截图两个管脚,其他相同)。sda,scl,reset接到fpga(spartan 3se500)的管脚上。先编写程序驱动led,程序源码如下

module iic_com(clk,rst_n,reset_led, scl,sda);

input clk;                // 30MHz
input rst_n;        //复位信号,低有效
output reset_led;
output scl;                // 时钟端口
inout sda;                // 数据端口

assign reset_led=1;//tca6416复位信号置高

//--------------------------------------------
reg[20:0] cnt_20ms;        //20ms计数寄存器
always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_20ms <= 20'd0;
        else if(cnt_20ms == 20'd600000)  cnt_20ms <= 20'd0;
        else cnt_20ms <= cnt_20ms+1'b1;        //不断计数

//---------------------------------------------
//分频部分
reg[2:0] cnt;        // cnt=0:scl上升沿?cnt=1:scl高电平中间 cnt=2:scl下降沿 cnt=3:scl低电平中间
reg[9:0] cnt_delay;        //600循环计数,产生iic所需要的时钟 20us
reg scl_r;                //时钟脉冲寄存器
reg ack_rise;
reg scl_dir;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_delay <= 10'd0;
        else if(cnt_delay == 10'd599) cnt_delay <=10'd0;        //计数到20us为scl的周期
        else cnt_delay <= cnt_delay+1'b1;        //延时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nt <= 3'd5;
        else begin
                case (cnt_delay)
                        10'd49:        cnt <= 3'd1;        //cnt=1:scl高电平中间,用于数据采样
                        10'd299:        cnt <= 3'd2;        //cnt=2:scl下降沿
                        10'd314:        cnt <= 3'd3;        //cnt=3:scl低电平中间,
                        10'd599:        cnt <= 3'd0;        //cnt=0:scl上升沿
                        default: cnt <= 3'd5;
                        endcase
                end
end

`define SCL_POS                (cnt==3'd0)                //cnt=0:scl上升沿
`define SCL_HIG                (cnt==3'd1)                //cnt=1:scl高电平中间,用于数据采样
`define SCL_NEG                (cnt==3'd2)                //cnt=2:scl下降沿
`define SCL_LOW                (cnt==3'd3)                //cnt=3:scl低电平中间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 begin
                scl_r <= 1'b1;
                end
        else if(cnt==3'd0)
                begin
                scl_r <= 1'b1;        //scl信号上升沿
                end
        else if(cnt==3'd2) begin
                scl_r <= 1'b0;        //scl信号下降
                end
end
assign scl = scl_dir ? scl_r : 1'bz;        //?iic所需要的时钟信号

//--------------------------------------------

//配置TCA6416A
`define DEVICE_ADDR           8'b01000010          //TCA6416地址
`define CONFIG_COMMAND  8'b00000110   //P0口配置地址
`define CONFIG_DATA     8'b00000000   //P0/P1口配置数据,配置为输出口
`define OUT_COMMAND     8'b00000010   //P0口输出地址
`define POLARITY_COMMAND  8'b00000100   //p0极性
`define POLARITY_data   8'b00000000   //p0极性

wire[7:0] dis_data0;        //故障信息的数据
wire[7:0] dis_data1;
assign dis_data0=8'b00001111;
assign dis_data1=8'b00001111;
reg[7:0] db_r;                //在IIC上传送的数据寄存器

//读、写时序
parameter         IDLE         = 5'd0;
parameter         START        = 5'd1;
parameter         ADDR_DEVICE = 5'd2;
parameter         ADDR_DEVICE_ACK = 5'd3;
parameter         CONFIG_ADDR = 5'd4;
parameter         CONFIG_ADDR_ACK = 5'd5;
parameter         CONFIG_DATA0 = 5'd6;
parameter         CONFIG_DATA0_ACK = 5'd7;
parameter         CONFIG_DATA1 = 5'd8;
parameter         CONFIG_DATA1_ACK         = 5'd9;
parameter         OUT_ADDR        = 5'd10;
parameter         OUT_ADDR_ACK = 5'd11;
parameter         OUT_DATA0 = 5'd12;
parameter         OUT_DATA0_ACK = 5'd13;
parameter         OUT_DATA1 = 5'd14;
parameter         OUT_DATA1_ACK        = 5'd15;
parameter   POLARITY=5'd16;
parameter   POLARITY_ACK=5'd17;
parameter   POLARITY_DATA0=5'd18;
parameter   POLARITY_DATA0_ACK=5'd19;
parameter   POLARITY_DATA1=5'd20;
parameter   POLARITY_DATA1_ACK=5'd21;
parameter         STOP1        = 5'd22;
parameter         STOP2        = 5'd23;
parameter         WAIT        = 5'd24;

reg[4:0] cstate;        //状态寄存器
reg[3:0] num;
reg sda_r;                //输出数据寄存器
reg sda_link;        //输出sda信号inout方向  1为输出,0为输入
assign sda = sda_link ? sda_r:1'bZ;//三态口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复位
              ack_rise<=1'b0;
                        cstate <= IDLE;
                        sda_link <= 1'b0;
                        scl_dir<=1'b0;
                        num <= 4'd0;
                        db_r <= 8'b00000000;        //送器件地址
                end
        else
                case (cstate)
                        IDLE:        begin
                                        scl_dir<=1'b1;
                                        sda_link <= 1'b1;                        //数据线sda为output
                                        sda_r <= 1'b1;
                                        db_r <= `DEVICE_ADDR;        //送器件地址
                                        cstate <= START;
                                end

                        START: begin
                                        if(cnt_delay==10'd150)begin   //scl为高电平期间
                                                sda_link <= 1'b1;        //数据线sda output
                                                sda_r <= 1'b0;                //拉低数据sda,产生下降沿
                                                cstate <= ADDR_DEVICE;
                                                num <= 4'd0;                //num计数清零
                                                end
                                        else cstate <= START; //等待scl高电平中间位置到来
                                end

                        ADDR_DEVICE:begin               //发送器件地址
                                        if(`SCL_LOW) begin
                                                case (num)
                                                        4'd0: sda_r <= db_r[7];
                                                        4'd1: sda_r <= db_r[6];
                                                        4'd2: sda_r <= db_r[5];
                                                        4'd3: sda_r <= db_r[4];
                                                        4'd4: sda_r <= db_r[3];
                                                        4'd5: sda_r <= db_r[2];
                                                        4'd6: sda_r <= db_r[1];
                                                        4'd7: sda_r <= db_r[0];
                                                        default: ;
                                                endcase
                                                sda_link <= 1'b1;
                                                num <= num+1'b1;//并行执行
                                                if(num == 4'd8) begin
                                                        num <= 4'd0;                        //num计数清零
                                                        sda_link <= 1'b0;    //释放总线
                                                        cstate <=ADDR_DEVICE_ACK;
                                                end
                                        end
                                        else cstate <= ADDR_DEVICE;//等待
                                end

                ADDR_DEVICE_ACK:begin
                                if(scl) begin
                                        sda_link <= 1'b0;
                                                if(!sda)begin
                                                        cstate <= CONFIG_ADDR;        //从机响应
                                                        db_r <= `CONFIG_COMMAND;// P0配置地址
                                                end
                                        end
                                else cstate <= ADDR_DEVICE_ACK;                //等待下降沿
                                end

                CONFIG_ADDR:begin
                                if(`SCL_LOW) begin
                                                case (num)
                                                        4'd0: sda_r <= db_r[7];
                                                        4'd1: sda_r <= db_r[6];
                                                        4'd2: sda_r <= db_r[5];
                                                        4'd3: sda_r <= db_r[4];
                                                        4'd4: sda_r <= db_r[3];
                                                        4'd5: sda_r <= db_r[2];
                                                        4'd6: sda_r <= db_r[1];
                                                        4'd7: sda_r <= db_r[0];
                                                        default: ;
                                                endcase
                                                sda_link <= 1'b1;
                                                num <= num+1'b1;//并行执行
                                                if(num == 4'd8) begin
                                                        num <= 4'd0;
                                                        //sda_r <= 1'b1;
                                                        sda_link <= 1'b0;//释放总线
                                                        cstate <=CONFIG_ADDR_ACK;
                                                end
                                        end
                                        else cstate <= CONFIG_ADDR;//等待
                                end

                CONFIG_ADDR_ACK:        begin
                                        if(scl) begin
                                                sda_link <= 1'b0;
                                                if(!sda) begin                //从机响应
                                                                        cstate <=CONFIG_DATA0;         //写P0配置操作
                                                                        db_r <= `CONFIG_DATA;        //P0口配置数据
                                                        end
                                                end
                                        else cstate <= CONFIG_ADDR_ACK;        //等待从机响应
                                        end

                CONFIG_DATA0: begin
                                if(`SCL_LOW) begin
                                                case (num)
                                                        4'd0: sda_r <= db_r[7];
                                                        4'd1: sda_r <= db_r[6];
                                                        4'd2: sda_r <= db_r[5];
                                                        4'd3: sda_r <= db_r[4];
                                                        4'd4: sda_r <= db_r[3];
                                                        4'd5: sda_r <= db_r[2];
                                                        4'd6: sda_r <= db_r[1];
                                                        4'd7: sda_r <= db_r[0];
                                                        default: ;
                                                endcase
                                                sda_link <= 1'b1;
                                                num <= num+1'b1;//并行执行
                                                if(num == 4'd8) begin
                                                        num <= 4'd0;
                                                        //sda_r <= 1'b1;
                                                        sda_link <= 1'b0;//释放总线
                                                        cstate <=CONFIG_DATA0_ACK;
                                                end
                                        end
                                        else cstate <= CONFIG_DATA0;//等待
                                end

                CONFIG_DATA0_ACK:        begin
                                if(scl) begin
                                        sda_link <= 1'b0;
                                        if(!sda) begin                //从机响π藕
                                                                cstate <= CONFIG_DATA1;         //写P1
                                                                db_r <= `CONFIG_DATA;        //P1口配置数据
                                                end
                                        end
                                        else cstate <= CONFIG_DATA0_ACK;        //等待从机响应
                                end

                CONFIG_DATA1: begin
                                if(`SCL_LOW) begin
                                                case (num)
                                                        4'd0: sda_r <= db_r[7];
                                                        4'd1: sda_r <= db_r[6];
                                                        4'd2: sda_r <= db_r[5];
                                                        4'd3: sda_r <= db_r[4];
                                                        4'd4: sda_r <= db_r[3];
                                                        4'd5: sda_r <= db_r[2];
                                                        4'd6: sda_r <= db_r[1];
                                                        4'd7: sda_r <= db_r[0];
                                                        default: ;
                                                endcase
                                                sda_link <= 1'b1;
                                                num <= num+1'b1;//并行执行
                                                if(num == 4'd8) begin
                                                        num <= 4'd0;                        //num计数清零
                                                        //sda_r <= 1'b1;
                                                        sda_link <= 1'b0;//释放总线
                                                        cstate <=CONFIG_DATA1_ACK;
                                                end
                                        end
                                        else cstate <= CONFIG_DATA1;//等待
                                end

                CONFIG_DATA1_ACK:        begin
                                                if(scl) begin
                                                        sda_link <= 1'b0;
                                                        if(!sda) begin                //从机响应
                                                                                cstate <= OUT_ADDR;         //写P0输出地址
                                                                                db_r <= `OUT_COMMAND;        //P0口配置数据
                                                                end
                                                end
                                        else cstate <= CONFIG_DATA1_ACK;
                                        end

                OUT_ADDR: begin
                                if(`SCL_LOW) begin
                                                case (num)
                                                        4'd0: sda_r <= db_r[7];
                                                        4'd1: sda_r <= db_r[6];
                                                        4'd2: sda_r <= db_r[5];
                                                        4'd3: sda_r <= db_r[4];
                                                        4'd4: sda_r <= db_r[3];
                                                        4'd5: sda_r <= db_r[2];
                                                        4'd6: sda_r <= db_r[1];
                                                        4'd7: sda_r <= db_r[0];
                                                        default: ;
                                                endcase
                                                num <= num+1'b1;//并行执行
                                                if(num == 4'd8) begin
                                                        ack_rise<=1'b1;
                                                        num <= 4'd0;                        //num计数清零
                                                        //sda_r <= 1'b1;
                                                        sda_link <= 1'b0;
                                                        cstate <=OUT_ADDR_ACK;
                                                end
                                        end
                                        else cstate <= OUT_ADDR;//等待
                                end

                OUT_ADDR_ACK:        begin
                                                if(scl) begin
                                                        sda_link <= 1'b0;
                                                        if(!sda) begin                //从机响应
                                                                                cstate <= OUT_DATA0; //写P0输出数据
                                                                                db_r <= dis_data0;
                                                                end
                                                end
                                        else cstate <= OUT_ADDR_ACK;        //等待从机响应
                                        end

                OUT_DATA0: begin
                                                if(`SCL_LOW) begin
                                                case (num)
                                                        4'd0: sda_r <= db_r[7];
                                                        4'd1: sda_r <= db_r[6];
                                                        4'd2: sda_r <= db_r[5];
                                                        4'd3: sda_r <= db_r[4];
                                                        4'd4: sda_r <= db_r[3];
                                                        4'd5: sda_r <= db_r[2];
                                                        4'd6: sda_r <= db_r[1];
                                                        4'd7: sda_r <= db_r[0];
                                                        default: ;
                                                endcase
                                                sda_link <= 1'b1;
                                                num <= num+1'b1;//并行执行
                                                if(num == 4'd8) begin
                                                        num <= 4'd0;                        //num计数清零
                                                        //sda_r <= 1'b1;
                                                        sda_link <= 1'b0;
                                                        cstate <=OUT_DATA0_ACK;
                                                end
                                        end
                                        else cstate <= OUT_DATA0;//等待
                                end

                OUT_DATA0_ACK:        begin
                                                if(scl) begin
                                                        sda_link <= 1'b0;
                                                        if(!sda ) begin                //从机响应信号
                                                                                cstate <= OUT_DATA1; //写P1输出数据
                                                                                db_r <= dis_data1;        //P1口数据
                                                                end
                                                end
                                        else cstate <= OUT_DATA0_ACK;        //等待从机响应
                                end

                OUT_DATA1: begin
                                                if(`SCL_LOW) begin
                                                case (num)
                                                        4'd0: sda_r <= db_r[7];
                                                        4'd1: sda_r <= db_r[6];
                                                        4'd2: sda_r <= db_r[5];
                                                        4'd3: sda_r <= db_r[4];
                                                        4'd4: sda_r <= db_r[3];
                                                        4'd5: sda_r <= db_r[2];
                                                        4'd6: sda_r <= db_r[1];
                                                        4'd7: sda_r <= db_r[0];
                                                        default: ;
                                                endcase
                                                sda_link <= 1'b1;
                                                num <= num+1'b1;//并行执行
                                                if(num == 4'd8) begin
                                                        num <= 4'd0;                        //num计数清零
                                                        //sda_r <= 1'b1;
                                                        sda_link <= 1'b0;
                                                        cstate <=OUT_DATA1_ACK;
                                                end
                                        end
                                        else cstate <= OUT_DATA1;//等待
                                end

                OUT_DATA1_ACK:        begin
                                                if(scl) begin
                                                        sda_link <= 1'b0;
                                                        if(!sda) begin                //从机响应信号
                                                                                db_r <= `POLARITY_COMMAND;
                                                                                cstate <= POLARITY;
                                                                end
                                                end
                                        else cstate <= OUT_DATA1_ACK;        //等待从机响应
                                end

                        POLARITY: begin
                                if(`SCL_LOW) begin
                                                case (num)
                                                        4'd0: sda_r <= db_r[7];
                                                        4'd1: sda_r <= db_r[6];
                                                        4'd2: sda_r <= db_r[5];
                                                        4'd3: sda_r <= db_r[4];
                                                        4'd4: sda_r <= db_r[3];
                                                        4'd5: sda_r <= db_r[2];
                                                        4'd6: sda_r <= db_r[1];
                                                        4'd7: sda_r <= db_r[0];
                                                        default: ;
                                                endcase
                                                sda_link <= 1'b1;
                                                num <= num+1'b1;//并行执行
                                                if(num == 4'd8) begin
                                                        num <= 4'd0;                        //num计数清零
                                                        //sda_r <= 1'b1;
                                                        sda_link <= 1'b0;
                                                        cstate <=POLARITY_ACK;
                                                end
                                        end
                                        else cstate <= POLARITY;//等待
                                end

                POLARITY_ACK:        begin
                                                if(scl) begin
                                                        sda_link <= 1'b0;
                                                        ack_rise<=1'b0;
                                                        if(!sda) begin                //从机响应
                                                                                cstate <= POLARITY_DATA0; //写P0输出数据
                                                                                db_r <= `POLARITY_data;
                                                                end
                                                end
                                        else cstate <= POLARITY_ACK;        //等待从机响应
                                        end

                POLARITY_DATA0: begin
                                                if(`SCL_LOW) begin
                                                case (num)
                                                        4'd0: sda_r <= db_r[7];
                                                        4'd1: sda_r <= db_r[6];
                                                        4'd2: sda_r <= db_r[5];
                                                        4'd3: sda_r <= db_r[4];
                                                        4'd4: sda_r <= db_r[3];
                                                        4'd5: sda_r <= db_r[2];
                                                        4'd6: sda_r <= db_r[1];
                                                        4'd7: sda_r <= db_r[0];
                                                        default: ;
                                                endcase
                                                sda_link <= 1'b1;
                                                num <= num+1'b1;//并行执行
                                                if(num == 4'd8) begin
                                                        num <= 4'd0;                        //num计数清零
                                                        //sda_r <= 1'b1;
                                                        sda_link <= 1'b0;
                                                        cstate <=POLARITY_DATA0_ACK;
                                                end
                                        end
                                        else cstate <= POLARITY_DATA0;//等待
                                end

                POLARITY_DATA0_ACK:        begin
                                                if(scl) begin
                                                        sda_link <= 1'b0;
                                                        if(!sda ) begin                //从机响应信号
                                                                                cstate <= POLARITY_DATA1; //写P1输出数据
                                                                                db_r <= `POLARITY_data;        //P1口数据
                                                                end
                                                end
                                        else cstate <= POLARITY_DATA0_ACK;        //等待从机响应
                                end

                POLARITY_DATA1: begin
                                                if(`SCL_LOW) begin
                                                case (num)
                                                        4'd0: sda_r <= db_r[7];
                                                        4'd1: sda_r <= db_r[6];
                                                        4'd2: sda_r <= db_r[5];
                                                        4'd3: sda_r <= db_r[4];
                                                        4'd4: sda_r <= db_r[3];
                                                        4'd5: sda_r <= db_r[2];
                                                        4'd6: sda_r <= db_r[1];
                                                        4'd7: sda_r <= db_r[0];
                                                        default: ;
                                                endcase
                                                sda_link <= 1'b1;
                                                num <= num+1'b1;//并行执行
                                                if(num == 4'd8) begin
                                                        num <= 4'd0;                        //num计数清零
                                                        //sda_r <= 1'b1;
                                                        sda_link <= 1'b0;
                                                        cstate <=POLARITY_DATA1_ACK;
                                                end
                                        end
                                        else cstate <= POLARITY_DATA1;//等待
                                end

                POLARITY_DATA1_ACK:        begin
                                                if(scl) begin
                                                        sda_link <= 1'b0
                                                        if(!sda) begin                //从机响应信号
                                                                                cstate <= STOP1;
                                                                end
                                                end
                                        else cstate <= POLARITY_DATA1_ACK;        //等待从机响应
                                end

                STOP1:begin
                                        if(`SCL_LOW) begin
                                                        sda_link <= 1'b1;
                                                        sda_r <= 1'b0;
                                                        cstate <= STOP2;
                                                end
                                        else cstate <= STOP1;
            end

                STOP2:begin
                                        if(cnt_delay==10'd150)begin
                                                        //sda_r <= 1'b1;        //scl为高时,sda产生上升沿(结束信号)
                                                        sda_link<=1'b0;
                                                        scl_dir<=1'b0;
                                                        cstate <= WAIT;
                                                end
                                        else cstate <= STOP2;
                      end

                WAIT:begin
                                        if(cnt_20ms==20'd600000) begin
                                                cstate <= IDLE;
                                                end
                                        else cstate <= WAIT;
                                        end

                default: cstate <= IDLE;
                endcase
end

endmodule

调试运行后,所有led灯均发光,且没有变换,用示波器观测sda.scl的电平,观测波形如图2。

图2(从start到stop)图2放大部分见图3

图3(起始,发送器件地址后应答,发送配置字,应答)
现在问题是,第9个时钟周期未见sda先变高电平后被拉低的过程,且第十个周期的低电平时(即发送 下一字节的第1个周期)均有边沿毛刺。
求各位老师帮我看看,程序哪里有问题,为何会出现毛刺?谢谢。
PS第一次发帖,求关注

网友:
189
194
都对sda_link赋值了,我不知道你想干啥,还有仅仅给出这么多信息,想人人定位问题还是有难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line   189 是设置sda为输出口,输出一个字节的8bit;line   194 是设置sda 为输入口,当发送8个数据完成时,第九个时钟低电平时释放总线,以获得相应信号;
189 和194并不是同时执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看看你自己的问题,我都已经说得这么明白了,你的问题是第九个时钟时出问题了,我给提出的代码问题也是在这。你在考虑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改过了,还是不行。

if(`SCL_LOW) begin
case (num)
4'd0: sda_r <= db_r[7];
4'd1: sda_r <= db_r[6];
4'd2: sda_r <= db_r[5];
4'd3: sda_r <= db_r[4];
4'd4: sda_r <= db_r[3];
4'd5: sda_r <= db_r[2];
4'd6: sda_r <= db_r[1];
4'd7: sda_r <= db_r[0];
default: ;
endcase
if(num != 4'd8)begin
sda_link <= 1'b1;
num <= num+1'b1;//并行执行
end
else begin //(num == 4'd8)
num <= 4'd0;         //num计数清零
sda_link <= 1'b0; //释放总线
cstate <=ADDR_DEVICE_ACK;
end
end
else cstate <= ADDR_DEVICE;//等待
end

代码改成如上形式,结果未发生变化。TCA6416应该是应答了,因为如果将sda分配该FPGA的一个悬空管脚,第九个时钟电平时sda将一直被拉高,而分配给与TCA6416的sda相连的管脚时,第九个时钟电平时sda被拉低。问题是,在第九个时钟的低电平时释放了总线,sda应该先被拉高,然后才被TCA6416响应拉低,在第九个时钟的高电平时产生一个响应位,可现在用示波器查看,第9个时钟时,sda一直是低,而且led灯全亮。不知问题所在。请老师您帮我看看好吗?调了好长时间了,想用这个芯片做故障指示用的,比较重要。如果需要我可以把源程序发给老师,帖子里面的源程序格式有点乱。谢谢。

网友(2014-07-22):
为什么我的iic读出来的全是高电平?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