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FDM系统基带设计

楼主(2013-09-12):
在OFDM系统中,基带IFFT采用20M的时钟,而DA采用的模拟电路,80M的采样时钟,那么IFFT的输出和DA的输入之间需不需要进行插值达到速率匹配呢?

网友:
你决定,不过很少有不interpolate的吧,可以降低lpf的要求

网友:
插值加滤波

楼主:
请教一下,插值和预失真是一回事吗,它们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一样插值是为了改变数据采样速率
预失真不改变采样速率,而是在幅度上做一些处理,常用于音频和功放

楼主(2013-10-31):
请问楼主,基带中插值滤波,成形滤波,预失真,数字上变频这几个的顺序是怎样的,我总是里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