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VCMOS VGS 小于40V

楼主(2013-09-13):
求解惑:HVCMOS工艺中VGS小于40V ,VDS小于40V .请问VGS小于40V怎么理解?

网友:
VGS小于某一个值应该是防止栅氧层被击穿吧,不过你这个40V实在是有点高,不知道是什么工艺。 VDS小于某个值也是为了避免反向PN结被击穿。

网友:
HVCMOS工艺中VGS一般只有小于10V Vds 小于40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华润的厚栅氧hvmos是<25V,Vgs和Vds都耐压40V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2014-02-13):
40V好大,我现在这个只是5V

网友:
不知道你这句话的上下语境,不清楚是为了表达什么,所以不好解释。
HVCMOS工艺,正常工作时的Vgs最大可以做到40V,不会超过40V,Vds也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哪家工艺?求解!
这个工艺通常会是>0.8um的老工艺,但是非常具有成本优势。

网友:
vanguard 0.5um 40v

thick gate ..很厚可耐 40v
至於 VDS 一般操作到 44v 還能動不過一般都小心在 40v 下
但是 LAYOUT SIZE 很大..

VIS 0.35um 就變 18v /3.3

VIS 0.4um BCD 是LDMOS  5v / 24v / 60
分 5v ,  drain 耐壓看LAYOUT 可 18v /30/40/50/60v ..
還有另個加 MASK 可以做 24v gate .

各人認為 gate 耐到 20~30v 夠
VDS 反而要耐高壓些,
LED backlight driver 以前是 boost 60v => 80v => 120v ..
如果BOOST到 120v 那得 Ldmos 耐 120v
不知道那家有此制程?

TSMC 好像是 0.6um  耐高壓好像 70~80v?
多數FAB 都是發展 0.25  0.18um  但是除非是SOC  ..否則 模擬設計使用 0.5um 0.35um 夠了
, 又不是一堆 logic design ..

台灣 目前有UHV 能力 FAB
MAXIC
UMC
新唐
TSMC
VANGUARD
鉅晶

网友:
一般很少VGS有40V那么高的吧

网友:
vgs 不是 Vth ..

一般是說GATE 耐壓吧.

dual gate process 都有類似 阿

网友(2017-08-03):
回复 网友B:

目前有300~ 100v 工艺有那些家?

好像一般 40v BCD
60v BCD

500v  600v 700v

网友(2020-09-29):
你好,如果数据手册上HVCMOS的VGS<18V, VDS<45V。那么栅极到漏极的电压可以超过18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