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参数提取

楼主(2013-09-13):
在做calibre PEX参数提取的时候,iinputs 里面的H-Cells中有个选项:PEX x-Cells file. 一直是红色的。这个是啥意思。怎么填。怎么才能变绿。。

有做的大神请指教。
先谢谢了。

网友:
XCELL和hcell类似,是做层次提取用的,将版图和电路里对应的cell填进去,做一个xcell的文件,然后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在PDK中有工艺厂提供的xcell文件,去指向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我在用calibre做LVS的时候,comparison results 是正确的,但里面的ERC pathchk polygons报错。错误信息:ERC pathchk ground &&! power nofloat 有错。layout上对应一个根线。DRC是过的。不知道要怎么改。
求指教。

网友(2013-10-15):
回复 网友B:

    我在做的时候报出ERC问题如果和线路确定没有出入,可以暂时不管,到了整个chip的时候他自己会消除,个人遇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需要改。

网友(2015-03-20):
回复 网友B:

   请问怎么解决的,xcell在哪里?怎么生成?

网友(2018-12-15):
目前我一般查ERC,只管衬底是否漏接,和栅极是否悬空,源漏基本都跳过,不知道大家是否也这样?

网友C(2020-02-18):
请问楼主, xcell 是怎么产生的,我现在有 hcell ,可以用 hcell 生成 xcell 吗?

网友(2024-07-10):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 xcell 是怎么产生的,我现在有 hcell ,可以用 hcell 生成 xcell 吗?

我发现我这里是有xcell文件的,然后在hcell中勾选了一样的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