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v dirrect1,dirrect2; 它在flash中存储格式

楼主(2013-09-13):
mov dirrect1,dirrect2; 它在flash中存储格式,第一字节85H,第二字节是dirrect1还是dirrect2?

网友:
你首先要说清楚你使用的是那款MCU以及它的指令集。

楼主:
回复 网友A:

mcs-51单片机

网友:
用Keil验证下,很简单

MOV                40H,41H
编译结果是     85 41 40

楼主:
回复 4# McuPlayer2013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