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进行瞬态后仿真时,为什么输出信号和输入信号始终一样?

楼主(2013-09-13):
Cadence进行瞬态后仿真时,为什么输出信号和输入信号始终一样?

网友:
不会吧,这样的话你的设置应该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啥电路,接错了吧

网友:
也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画的什么?我画个电流源,后仿真和前仿差太远,或者说电路工作点都不对,用calibre提取calibreview时即使不提RC也是错的,而且和提RC的后仿真结果一样,请问楼主遇到过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