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atasheet与版图PIN数目不同

楼主(2013-09-14):
44资产

datasheetPIN数32与版图照片PIN数42,是不是主要因为:a.加了很多额外的VCC、GND压焊点?
b.一个电源引脚用了两个压焊点?
或者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
double bonding, triple bonding有些针测的pin也可不封
单颗芯片可以兼容不同的封装,比如设计44pin封装,向下兼容40pin,32pin等

网友:
你说的b一般都在规划之内,我有见过某些公司的芯片对内和出口类型不同,即在封装上缩减引脚以降低性能,例如14b的ADC就引出了12个输出

网友:
power/ground pad double bond or triple bond. and specially in the corner of the chip, dummy pad or double bond pad is required.

楼主:
power/ground pad double bond or triple bond. and specially in the corner of the chip, dummy pad  ...
引用 网友A:

   那我怎么把datasheet和版图照片的PIN对应起来呢~~~~

楼主:
double bonding, triple bonding有些针测的pin也可不封
单颗芯片可以兼容不同的封装,比如设计44pin封装, ...
引用 网友B:

   那我怎么把datasheet和版图照片的PIN对应起来呢~~~~

楼主:
你说的b一般都在规划之内,我有见过某些公司的芯片对内和出口类型不同,即在封装上缩减引脚以降低性能,例如 ...
引用 网友C:

   那我怎么把datasheet和版图照片的PIN对应起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没人能告诉你怎么对应关系,好好分析,猜吧。  比如探针扎过的,就可能是针测用的,电源地旁边的有可能是double bonding之类的。。。。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这个没人能告诉你怎么对应关系,好好分析,猜吧。  比如探针扎过的,就可能是针 ...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能分析呢~线粗的是电源、地啊,再看接到N管、P管把电源地分出来,再按顺序把别的PIN填进去~

网友B:
怎么不能分析呢~线粗的是电源、地啊,再看接到N管、P管把电源地分出来,再按顺序把别的PIN填进去~
引用 网友D:

芯片开盖后,在没去bonding前,拍个清晰的bonding图,确定引脚1的位置,再和spec对照,那就什么关系都清楚了。

反向公司好像还可以拍X-ray,不开盖就可以知道里面的bondin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