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积分器 毛刺问题

楼主(2013-09-14):
我用 下面的电路结构做了一个积分器,输入是2mv 然后的输出波形在积分的时间内(phase 1)有很大的毛刺。我想问这个毛刺是能消除的吗?
是放大器的原因吗?
有做过开关电容积分器的请指教。
电路是采用的下面:

一阶积分输出。

楼主:
我想是不是运放 直流电流太小的原因。或者是相位裕度 的原因?求指教啊。

网友(2025-06-13):
请问楼主解决了嘛?有同样的疑问存在

网友:
dsm关心的是带内的信号,高频的这些带外信号根本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