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itf怎样转换成ict格式

楼主(2013-09-14):
请教各位前辈,encounter中怎样把itf转换成ict格式?论坛里有人说可以用encounter中自带的小程序itf_to_ict,但是具体怎么运行这个程序呢?哪位用过的高手给指导一下啊?万分火急啊!多谢多谢了!

网友:
打开那个perl看看第一行就告诉你怎么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定了,谢谢前辈!

网友(2013-12-13):
回复 网友B:

    请问前辈是怎么搞定的?谢谢啦

网友(2014-03-06):
直接改里面的参数

网友(2016-03-11):
在encounter的按照目录的上一层那里***/share/anls/gift/scripts/itf_to_ict.pl文件,找不到可以用find命令搜索, 用法: itf_to_ict.pl  itf_file  ict_fileName

网友:
终端输入

网友(2017-07-09):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18-04-10):
在安装目录下找了好久没找到,差点都放弃了,万幸看到了楼主此帖,太感谢太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