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能给我讲讲LDO和带隙基准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3-09-14):
谁能给我讲讲LDO和带隙基准之间的关系?,我知道LDO的Vref由Bandgap提供,但是为什么LDO的输出电压不用bandgap去实现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考虑输出电流

网友:
Bandgap一般不具备驱动能力。其次,Bandgap一般是一个确定的电压,LDO可以把这个电压以不同的倍率作为电源输出。

网友:
区别就是带载能力了,带隙基本没带载能力,而LDO是A安培级的。下载一个LDO的规格书看看好了。

网友(2013-10-18):
额,基础很重要啊

网友:
正在研究LDO

网友(2014-07-27):
概念性问题,搞清楚它们的应用就知道了噢

网友:
You can think of it as like this, since bandgap does  not have drive capability, in case Vref=Vldo_output ,then the regulator is just a unity gain buffer.Get it?

网友(2014-09-13):
回复 楼主:

带隙基准源的输出端几乎不具有带载能力,准确的说是带载能力非常的差,而LDO一般需要具有很大的带载能力,也就是说带隙基准源和LDO的应用场合不一样。

网友(2016-01-20):
为什么没有带负载能力,能详细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