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tch是异步电路设计?会导致时序分析困难?

楼主(2013-09-14):
latch是异步电路设计?会导致时序分析困难?在某资料里面看到,不是很懂,求助!

网友:
latch做后端时要多加注意。

网友:
Latch is difficult to analyze timing.

网友:
现在设计中一般都严格限制latch的。
除了某些特殊的地方,如gating等。

网友:
latch的仿真波形和实际波形有区别,不建议。除非自己能确定综合出来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FF的时序计算比较清晰,从前一个时钟沿到这一个时钟沿,一个时钟周期的跨度很明晰。
但Latch只要LT端为高,就一直处在采样阶段,这样会有几个问题:
1)时钟周期的跨度不明晰,计算过于复杂。
2)LT端为高时,Latch相当于是透明的,这样在分析组合电路环路等问题时会变得很复杂。

网友:
学习一下……时序分析好像都是以纯组合逻辑或FF为对象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