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MDAC的输出问题

楼主(2013-09-14):
我做100MSPS ADC中的1.5bit MDAC为什么输出这么乱,请问是什么出了问题啊,请哪位给指教

网友:
这信息也太少了,至少运放没建立完全。。

楼主:
正玄波输出是输出是这样的,运放是增益自举折叠式全差分运放,增益100dB,带宽1G(负载1pF),还要什么信息呢,我不知道该给些什么

网友:
1. 建立不完全,可能带宽不够,或者别的原因,先把电路的运放给换成理想运放,让建立正常了再说
2. 采样相输出没有短接,开关有问题;当时理论上来讲只要运放建立够快就算不短接也不会影响,但是短接了效果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啊,还得请教一下理想全差分运放怎么搭的,只会搭单端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于输出短接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因为我这个是双通道采样的,就是说比如p1阶段,通道1采样,p2通道2在采样,总有一个在采样,输出也能短接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有运放不工作的时候才可以短接,短接是为了下一相更好的建立,理论上说不短接也没事。理想运放很简单,就想mos管小信号模型一样,用vccs加一个负载再加一个cmfb控制输出共模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热心人啊,感谢给与指点,不过我自己搭了一下,仿真不出来啊,能给个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