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SOC 會好使用嗎 ?

楼主(2013-09-14):
PSOC 會很貴嗎 ??

Cypress PSoC设计指南系列:混合信号嵌入式设计实验指南
=> 這本有人看過嗎 ??

网友: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很贵,但是应该比分立搭起来的系统便宜

楼主:
我是想問  fpga + 外都 AD convert , DA  , OPA  ..彈性大
拿 一般可能拿 fpga 開發 USB .. FPGA 可以加買個 USB PHY (早期philips 賣過)
當年我是用這方式開發 USB 1.1 MOUSE ..

但是 pSoc ??  以前一直有廠商說想推 analog FPGA ..說program Gain Amplifier + filter ..
但是 多年過去 , analog FPGA 還是沒看到 .  目前 analog ic 還是靠搭 shuttle bus 開發 .

网友:
用PSOC这种类似fpga的方案先初探市场,如果反响不错,立即上ASIC,商业化没有成本优势可不行的!

网友(2013-11-11):
psoc 5 挺贵的.

楼主:
PSOC 在ANALOG 那邊可以做多大變化 ??

网友(2014-07-12):
這個已經推很久了, 似乎沒有感覺到造成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