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耗计算的时候,怎么根据VCD计算出信号的翻转率

楼主(2013-09-15):
我知道计算准确的功耗, 需要用 layout 后,加完时钟树的netlist 进行门级仿真, 得到VCD文件, 然后工具读进 netlist , SPEF , VCD文件进行功耗计算。

但是,我现在只有DC综合后, layout 之前 netlist 得到的 VCD 文件, 如何根据这个VCD 文件, 计算出寄存器和组合逻辑大致的信号翻转率( toggle rate)?

这样我就能在layout的时候, 通过设置信号翻转率来估算出 功耗。

网友:
一般会有个评估的toggle rate, clock和signal 设置不同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我就是想通过VCD文件得到该设计的这个评估值。 大概是0.05呢,还是0.2呢,还是多少。。。

网友(2022-10-27):
请问楼主有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