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的一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3-09-15):
图

笔试的一个题目,因为没有做过LDO,所以分析起来感觉不太会,麻烦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求的是Vout(s)与Vref(s).Vdd(s)的关系式,图如下:

网友:
Vfb=Vref, Vout/Vref=(R1+R2)/R2, => Vout/Vref=(R1+R2)/R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做出来了,但是,如果电源发生扰动,加入Vdd(s)之后,电路应该如何分析呀?

网友:
VDD的计算参考拉扎维P55 图3.23和P254的图9.24,算出来刚好是环路增益的倒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Ea的结构都没给,,,,,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他那个应该只考虑功率管级的psr,

网友:
VOUT=VIN/AVLOOP+VREF/belta

网友:
对啊。楼主不好意思,之前算错了,将PMOS功率看成NMOS了。再直接列小信号计算一次

结果是vout/vin = 1 / (β*A1) ,

A1是第一级的增益,β= R2/(R1+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