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ash中高压路径环路稳定性分析

楼主(2013-09-15):
Flash存储器中的高压路径包括6~8级电荷泵,分压网络,电压比较器和5级环振。请问如何对这样一个环路做稳定性分析?
    求各位大大不吝赐教哈

网友:
就是一个charge pump 环路,不需要稳定性分析。

网友:
这个比较器要有一定的迟滞。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大环路,如果上升时间卡得有点严的话,不做这方面的分析不太好吧。

网友:
稳定性分析是电路工作在有源态或者说主环路上管子都在饱和区的闭环系统。比如LDO主环路,LDO在限流条件下的限流环路。你这个也是个负反馈环路,但是这里工作是非有源态,也就是数字性质的工作状态,你这个电压比较器输出一定是高或低电平,不会是在某个合理的DC点上的小信号变化(DCDC中EA在这种工作状态,所以会有稳定性问题)。只要保证负反馈就不会出现振荡(保证没有竞争)。

网友:
这样的大环路,如果上升时间卡得有点严的话,不做这方面的分析不太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