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xilinx DDR3 MIG有输入时钟和参考时钟,为什么不用系统时钟生成参考时钟呢?

楼主(2013-09-15):
为什么xilinx DDR3 MIG有输入时钟和参考时钟,为什么不用系统时钟生成参考时钟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也可以自己修改啊

网友(2013-11-05):
DDR3 的参考时钟是用稳定的200M差分时钟作为DDR系统运行基准, 而通过FPGA系统倍频得到的时钟是不稳定的,或者噪声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参考时钟是给idelay用的。

网友:
如果只用系统时钟,在启动过程中,要等一段时间后系统时钟才会生成,那之前有些模块就无法工作了,假如这些模块对系统时钟产生有用的话,那不就陷入死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