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五人投票器

楼主(2013-09-16):
A、B、C、D、E进行投票,少数服从多数,输出是F(也就是A,B,C,D,E中1的个数比0多,那么输出为1,否则输出为0),请用二输入”与非门“实现,数目用的越少越好。

楼主:
求人指导呀,二输入太不爽了

网友:
如果没有理解错误的话,应该是一个纯数电问题吧,你这个东西用multisim 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
希望对你有帮助。。应该可以写个代码了用综合软件综合吧。可以尝试下。。希望有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