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原理没有错,但保存电路原理图时出现shorted output 的警告怎么处理?

楼主(2013-09-16):
问题如下图,这是mux2的电路原理图,保存的时候两个tg的输出端出现警告。

问题原因: 两个tg 的输入端A、输出端Y的引脚属性设置错误

解决办法:将tg 的 A和Y 引脚均设置为inputOutput ,因为tg 是可以双向导通的。之前错误的设置是:A(input),Y(output)

网友:
应该可以忽略吧

网友:
这种连接方式默认是报warning的,如果确认没有问题可以忽略,不影响仿真和LVS。

网友:
看同事做忽略

网友:
清掉後 再重新拉線 試試

网友:
两个cell都是output pin, 你接到一起,当然会报 short warning,
提示信息写的很清楚, 要避免这个问题,需要把pin改成in 或ino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我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6-03-08):
碰到同样的问题,多谢~

网友:
只是端口定义问题,把传输门的output改inout就没事了,尽量把这样的warning给去掉。

网友:
output pin不连接,怎么用类似nonConnect的器件将warning去掉

网友(2017-03-08):
这方法对于封装的pin应该也适用吧

网友(2021-05-22):
把里面原理图的输出PIN改成INPUTOUTPUT即可,两个输出端是不能连在一起的

网友:
没连上吧

网友(2022-05-07):
感谢 我自己做的cmos开关,pin如果一个input一个output也会报warning短路,都改为inout就好了

网友B(2025-03-24):
改成inout会影响原来电路的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成inout会影响原来电路的功能吗

端口定义为什么没任何影响,只要电路做对了就可以,所以也可以不管这些w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