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集成电路设计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楼主(2013-09-16):
我是新手,刚接触集成电路设计,要看基本的,还是直接查资料设计所要设计的东西

楼主:
大侠们,求助了

楼主:
希望有人领进门。。。

网友:
看书。。参照教课书设计一个小电路。。
基本2stage opamp,在一个bandgap 之类。。

网友:
看書 analog circuit design, VLSI. 先學會OP補償

网友:
个人觉得,搞清基本电路,当你把常见放大器都可以看成类似简单转换和分压关系,那么就基本可以算入门了。。。不过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