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中如何求取微带线的本征模

楼主(2013-09-16):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求过微带线的本征模?注明不是腔体的。

网友:
仿一次之后都会列出来的

楼主:
在微带线和腔体求本征模是有区别的,在HFSS中求本征模不需要设置激励,不能设置辐射边界,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微带线的外的空气取多大才能准确求得本征模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