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个看似简单的数学问题

楼主(2013-09-16):
表达式a^2+b^2+c^2,能够用x^2+y^2的形式表示出来吗?
如果能的话,x和y用a、b、c如何表示呢?

网友:
如果没有理解错误的话就是一个矩阵变换而已 线性代数学过的都应该会搞定。

网友:
根据线性代数里的惯性定理,两个标准二次型的正系数个数应该相等,这里不相等,所以应该变换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