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输出阻抗的基础问题?

楼主(2013-09-16):
在拉扎维书上,采用二极管连接的共源放大器和采用电流源负载的运放,为什么两个的输出阻抗不一样?共源及是两个ron并联而二极管连接的共源放大器是1/gm呢?

网友A:
二极管连接的MOS管因为电压反馈其输出阻抗变为无电压反馈时的gmro分之一

楼主:
    我知道是这两个电阻的并联,但是这两个并联后的值是约等于gm分之一,是因为gm他的值更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gmro>>1就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点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透彻呀。   无反馈时:ro,电压-电压反馈时,输出电阻缩小1+AF倍,AF=gmro

网友:
我知道是这两个电阻的并联,但是这两个并联后的值是约等于gm分之一,是因为gm他的值更小

网友:
可以用拉扎维第二章后面的参数,带入算一个GM和ro,感受一下量级。至于问题本身,无非是仔细看一下小信号分析了。

网友(2019-11-27):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连接的MOS管因为电压反馈其输出阻抗变为无电压反馈时的gmro分之一

牛逼!理解的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