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下的后仿

楼主(2013-09-16):
在calibre下进行后仿,电路内部的节点电压或者电流看不到,是不是也要像assure那样。要看的内部节点用PIN引出来。

求大神指教。。。

网友:
好像是要出pin的,我们这里的designer让我抽rcc时会我多出一些p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请问下,你们是用什么提参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提RC可以选择和schematic的节点名称一致,或者提SP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