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开关电源集成功率管PSUB接啥电位 GNDA or GNDP

楼主(2013-09-16):
对于集成功率管的高压DCDC开关电源而言,功率管一般是VDMOS或者LDMOS,SW(连接电感的节点)会有ring的产生,是PULSE信号,功率管本身会有NBL+HVNWELL形成ISO器件。但是对于其外围的PSUB pick up ring该接GNDA还是GNDP呐?如果接GNDA,由于NBL和PSUB结电容的原因,会对PSUB产生很大的噪声,如果GNDA的bounding wire有寄生电感,甚至会对基准产生干烧!能否把所有的PSUB pick up的电位通通接到GNDP,其他控制模块全部用ISO器件,用NBL隔离,NBL接内部或者外部的LDO,这时候基准也就必须用floating的基准(就是VNPN的集电极必须接内部或者外部的LDO)。大家对这个有什么高见?有实际流过片的大牛欢迎讨论。。。。

网友:
1. 集成功率管的高压DCDC  .. DMOS or LDMOS ,  no VMOS ..VMOS 是 discrete

2. power mos or large current " stand alone Ground PAD "  and bond wire short is better .

3. hi voltage iso device is lar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