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模拟版图和数字版图一般距离多少合适,和频率又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3-09-16):
请问下在整体芯片级的版图布局中,
模拟版图和数字版图一般距离多少合适,和频率又有什么关系?
比如我数字跑的162M的频率,模拟版图是delta sigma adc,这样的话距离多少um比较合适,有什么规则吗

网友:
adc版图,我个人经验离个50,包括中间可能有L2H H2L的区域。而且你的数字版图,最好采用double ring的方式包围起来,在数字的电源环以及double ring的区域,添加尽可能多的mos做电容。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L2H H2L的区域??

网友:
H2L L2H 就是 high to low, 高速的数字电路就是不停的在开关,MOS就不停的充放电,电源 地线 衬底噪声自然就大。 电容可以滤掉 电源上的高频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