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C比ASTRO落后的地方

楼主(2013-09-16):
ICC居然不能修复 input port 的antenna,真是郁闷,现在只能在inputport附近加个buffer,不知道这种方法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确定不能修复吗?还是相应的选项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与LZ同样的问题,请问你能帮忙解答一下吗?谢谢!!

网友:
input, output port一般都會加一個buffer不管如何你也要考慮與其他外部IC 或 BLOCK的driven.
一般公司check list都會有這項.做了也可以避免ANTENNA,這跟你的TITLE有甚麼關係嗎?

网友:
到底怎么弄

网友(2013-11-27):
确实有这个貌似bug的存在,为什么说是bug,因为我将下面设置手工设置下,它就能查出来端口的ant违例。
set_route_zrt_detail_options -default_port_external_gate_size 0
这个设置默认就是0,但是ICC看不到端口连线的违例。我随便设一个值,就能正常计算了。

如果时序不紧,那就给所有端口加一个buffer,靠近端口,fix住,这样不但能省下插diode的步骤,还能确保ICC能看到所有的连线信息,确保与CALIBRE的一致性。

网友:
回复 网友B:

    AMD的?

网友:
ICC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