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两个是三极管么?

楼主(2013-09-16):
这两个是三极管么?如果是,E、B、C怎么看?

1

1

2

2

3

3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工艺能确定吗,有没有NBL

网友:
看着像某工艺的SBD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左边的,一般SBD为了匹配做成叉值,其他diode不用叉值匹配的。右边如果一样的话也许只是SBD的一个finger而已。这片子是为了测工艺吗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左边的,一般SBD为了匹配做成叉值,其他diode不用叉值匹配的。右边如果一样的话 ...
引用 网友B:

   不对啊 左边上下是运放输入对管啊,对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确定吗?看你第三幅图的连接关系不是对管,而且poly在哪呢,总不会是bipolar对管吧?再有就是如果是一对对管,不可能这样画。   你左边和右边不是一样的器件吗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你确定吗?看你第三幅图的连接关系不是对管,而且poly在哪呢,总不会是bipolar ...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的输入对管,上下对称啊~~~~ 左右两边的有点区别,有一端打孔的位置不同;说左边是叉指状,好像也有点问题,从器件层看,不是叉指对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以说觉得不是对管,左右不对称的是左边的内圈打了孔吗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所以说觉得不是对管,左右不对称的是左边的内圈打了孔吗
引用 网友B:

对,右边的像是一个典型的纵向NPN,从左到右分别是EBC端;左边的就不同,圈圈上没有打孔,孔打到里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纵向NPN?为啥不是PNP?而且纵向的话base是不是要把emitt包起来呢

楼主:
如果是PNP,B会在正方形外边,C会把E包住;这个是外边黑的是P衬底,电位为低,最外边一圈接的地,往里边一点白色的N阱,高电位,里边一圈C通过一个电阻接的VCC,再往里亮一点的是n,所以最右边的是E.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纵向NPN的话,base是要把emitt包起来的,你说的那个是平行管,C把E围起来而不是包起来,不然两个N连在一起了

楼主:
   那是什么啊~左边那个因为白色的一列是输入接进来的,应该是B~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什么工艺能确定吗,有没有NBL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啊~初步判断左边管子,白色的是B,红色的是E,黑色的是C。

网友:
啊撒范德萨范德萨仿盛大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