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cell的做法?

楼主(2013-09-16):
我自己做pcell是,生成源漏cont是用函数fix()生成的,变量是W/cont pace,W大于cont宽度,一切正常但是当W小于cont宽度时,pcell就不显示源漏cont!  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不多,如果一定要用,应该是打散自己画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的是什么device?你说的是number of X / Y Repetitions吧,W都小于CONT宽度了怎么可能会打出cont。W要设置最小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