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PCIE设备热插拔驱动问题

楼主(2013-09-16):
大家好,请问下有谁做过PCIE相关设计,设计是这样,CPU与FPGA在一块PCB上,CPU与FPGA之间通过PCIE2.0进行通讯,FPGA的加载bit文件是通过CPU应用程序进行,所以正常情况下,系统加电之后,操作系统会扫描设备,此时FPGA没有bit文件,所以CPU扫描不到PCIE设备,这样的话PCIE就不能工作。是否有比较好的办法修改操作系统或者驱动方式在bit文件加载之后,再加载PCIE驱动,这样是否就可以识别出PCIE设备了?谢谢。

网友(2013-11-29):
你的fpga的流文件不是该放在flash里面吗?

网友:
正常情况下,FPGA没有加载bit文件,PCIe接口上也不会有交互;
加载bit文件后,FPGA可以看做是PCIe设备了,相当于是热插拔操作了一次,PCIe接口会自动进行交互,应该可以识别才对。

所以,从你的描述来看,肯定是出现了问题的,至于问题是PCIE设备、CPU、还是PCB,需要仔细查看了

网友(2015-08-05):
把复位时间拉长,加个复位延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