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能帮我解答一下,拉扎维书上82页习题3-20的第一个图的跨导怎么求得

楼主(2013-09-16):
谁能帮我解答一下,拉扎维书上82页习题3-20的第一个图的跨导怎么求得,我在想通过辅助定理去求跨导的时候,Vout接地 S接地那这怎么求啊?

网友:
我觉得:Iout=-gmVin+Vin/Rf,》》GM=-gm+1/Rf
在该诺顿等效中,虽然受控源两端被短接,但不代表那一路没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算理解,因为等效后难道不是两端接地了吗?那就是压降为零,如何列等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受控源Iout=gm*Vgs,只跟Vgs有关。
    另:导线两端压降也为零,也有电流。

网友:
(gm-1/Rf)*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