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 入门 编译不过 球帮忙 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

楼主(2013-09-16):
module test();initial begin
  int i;
  int  c[];
  c=new[100];
  foreach(c)
     c=$urandom
end
endmodule

VCS -SV test.sv的时候,老是报出语法错误:
          token is 'i'
            int i;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啊?
被鄙视惨了,因为这个问题,大家们闷住,不说,我郁闷啊,谁帮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为什么啊!!!!

网友:
....foreach(c[i])
  c[i] = $urandom;

楼主:
   这里是一个笔误,是写的urandom;提示的int i;这个有错,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int i;不能这样定义,还是这个定义的位置写错了?我不明白,球指点啊

网友:
module test();
int i;
int  c[]=new[100];

initial begin
  foreach(c[i])
  begin
     c[i]=$urandom();
         $display("c[i]=%d",c[i]);
         end
end
endmodule

可以试试,已经拿questasim run过了。顺便我想问一下,VCS编译systemverilog不是加-sverilog吗?

楼主:
module test();
int i;
int  c[]=new[100];

initial begin
  foreach(c)
  begin
     c=$urando ...
引用 网友A:

就是錯在这里,忘了是-sverilog了。搞得我...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