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神,Assura LVS中Set Switches是什么啊???

楼主(2013-09-16):
请问各位大神,Assura LVS中Set Switches是什么啊???

网友:
是lvs command file中一些选项啊,你可以根据需要自己设定。

楼主:
还是不大明白阿!!!

楼主:
有没有人顶一下啊???

网友:
哥们你是工作还是自学?公司的话用calibre比较多,
遇到option设定问题一般查询calibre svrf就可以自学了。
你自己去查查cadence相关的manual吧。。。

网友:
就是选择类型的,比如top metal是m4,还是m5,mim是用m3m4 还是m2m3,电阻是3k还是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