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如何噪声建模

楼主(2013-09-16):
请问能不能用veriloga对满足指定功率谱密度的噪声建立瞬态仿真模型?谢谢~

网友:
GOOGLE FIND

http://www.eda.org/verilog-ams/verilog-ams-devmod/hm/0078.html

>// extra module items
>electrical noi; // extra internal node
>branch (noi) noiI, noiR, noiC;
>
>real n1, n2, n12;
>real rho_igth, nf1, nf2;
>
>// extra code for the analog block
>rho_igth = 0.4;
>nf1 = 27.0/40.0;
>nf2 = 1.0/(sqrt(nf1));
>
>n1 = white_noise(1.0 - rho_igth);
>n2 = white_noise(1.0 - rho_igth);
>n12 = white_noise(rho_igth);
>
>I(d,s) <+ NT_T / (Gmob*Gmob) * (Rideal - Tc_square * Ids * delpsi_s)
> * (n1 + n12);
>
>I(noiI) <+ NT_T * (3*Gm) * nf1 * (n2 + n12);
>I(noiR) <+ V(noiR) * (3*Gm) * nf2;
>I(noiC) <+ ddt(COX * V(noiC));
>
>I(g,s) <+ I(no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