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实现一个范围的时钟输入,特定时钟输出

楼主(2013-09-16):
我想是要一个时钟模块,输入时钟不确定,但可以使某个范围内的一个时钟例如10MHz到100MHz,具体数值可以动态配置。固定输出一个时钟例如是50MHz。

ISE里DCM似乎不能定一个范围的输入,只能是固定一个值。请问谁有这方面的好方法?

网友:
这个似乎要用固定频点的滤波器,提个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具体一点的介绍?

网友(2013-10-22):
用模拟PLL吧。可以锁住一定范围的输入频率。

网友:
我对altera的PLL比较熟悉,不太熟悉Xilinx的PLL,但是想必两者大同小异,我有一个大概思路,你考虑一下是否可行:
1.PLL是可以动态配置的,包括输入频率、输出频率,输出相位等信息,都可以重新配置,这些我有跑过altera官方的参考设计,确认可行,并且比较简单。
2.需要一个精准的参考时钟,制作频率计,将频率计输出传送与PLL动态配置核,配置PLL,然后等待PLL锁定后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