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这样的基准电流源是否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3-09-16):
各位大神,我现在遇到这样的一个基准电源电路,我的问题是,如果这个电路的VDD由0V变为10V时,右边的支路能否产生电流,仿真的时候左边的支路有32uA的电流,但是右边却只有10pA的电流,请问原因为什么呢

bandgap支路

bandgap支路

楼主:
有没有人懂啊?右边子路是否无法开启

网友:
2级管反偏哇?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电路,没有启动电路的话,不能正常工作的机会非常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论应该是两条支路都会没有电流产生啊,但为什么左边支路却又32uA的电流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路没有正常启动,也就是没有启动起来。
左边是可以有电流,你右边最下面共栅的nmos管子,对左路来说栅压高于vth左路就会产生电流,而对右路而言,栅压必须大于一个vth+Vbe 才会有电流产生,你看看仿真结果这两个nmos管的栅电压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图是仿真出来的结果,图的顺序对应着节点的从上至下 的顺序,最上面的nmos的VG为10V,第二个nmos的Vg为8.7V,Vbe为5.5V,最上面的两个pmos的VDS都接近0V

网友:
没有启动电路的话,不能正常工作的机会非常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启动电路

楼主:
其实整个电路是这样的,左边的电容是使左边支路具有32uA的原因,去掉电容后整个电路就都没有电流,但是我仿真的时候工作状态也不对,启动电路应该加在那个节点了?

网友:
这样的基准电流源是否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