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高手帮忙真心的

楼主(2013-09-16):
本人苦逼研究生一枚 现在要从零开始做一个将CMOS图像传感器采集到的图像通过网络传送给上位机项目,什么都不会啊无从下手,我主要负责网络传送上位机那一块 有好心的大神告诉我我应该看什么书学习什么么,有个明灯比我抹黑要有效率啊!!!开发平台使用FPGA的开发板,我也想了解一下关于图像采集的参数指标,希望各位大神引领我下

网友:
听上去就是一个AD采集,加一些数据传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负责将传送到上位机的数据进行整理然后显示出图像来,请问有没有实例或者相关的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抱歉我没有

网友:
听起来是要做一个display control

网友:
參考一下友晶的開發板, 上頭有您需要的
http://www.terasic.com.tw/cgi-bin/page/archive.pl?Language=China&CategoryNo=180&No=682

网友:
用软件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二楼说的对。
研究一下接口,想想中间怎么处理。。。好像就这些了。不过工作量貌似不少。如果从0开始确实不容易。

网友(2013-10-16):
研究一下传输的协议还有接口吧,上位机编程可以考虑C#或者C++,看具体传输速度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