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MODELSIM 仿真正弦函数问题

楼主(2013-09-16):
MATLAB产生的sin.txt文件放到工程目录下了啊。
程序:
module sin(clk,rst,y);
input clk;
input rst;
output y;
reg i;
reg data_out;
reg [7:0] data_mem[0:255]; //定义一个8bit X 256的数组
initial
    $readmemh("sin.txt",data_mem); //sin.txt中的数据读入存储器data_mem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data_out <= 8'd0;
        i <= 8'd0;
        end
           else
            begin
          data_out<=data_mem; //将存储器中的数据输出
          i<=i+8'd1;
        end
       end
      assign y=data_out;

  endmodule

TESTBENCH:
`timescale 1ns/10ps
`include "sin.v"
module sin_test_testbench;
reg clk;
reg rst;
wire [255:0]y;
initial
begin
  rst=0;
  clk=0;
#1000 rst=1;
end
always
#50 clk=~clk;

sin i1(
         .clk(clk),
         .rst(rst),
         .y(y)
        );
initial begin
      # 60000 $finish;
      end
endmodule

新手啊,编译时没有问题的,仿真图像怎么是这样的啊?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
同学 右键把格式设为analog吧~

网友:
刚接触verilog,memory也不太懂,我想问一下,LZ在取memory值得时候 【 data_out<=data_mem; //将存储器中的数据输出 】 为什么没给memory加个地址,如 data_mem[i]  ??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里面是有的,但是这个在帖子里面   中括号里面i  显示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还能看到另外的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右键的时候这样的,选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