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后verify_lvs有“Floating ports” error

楼主(2013-09-16):
route完成后verify_lvs,没有short和open,但是有20个“floating ports”

查看版图确实如此,比如i1_synCnt_reg_4_的Q端确实只连了一段浮空的metal1,不知道这样的error要不要管啊,怎样去修正?
另外有一点疑问就是,一般dff不都有Q和Qn吗,不用的那个端口要怎么处理呢?
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要过了formality即可。很多output pin功能上确实不要连线。
但是input pin千万不能floa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解答  我还发现一个问题 这样的cell有很多  他只报出来20个 很多同样的情况并没报error,是报错的数量的限制吗,感觉不应该限制这么小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default就是20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上如何去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