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进制除法

楼主(2013-09-16):
verilog除以二进制数  如何做二进制数之间的除法?

网友:
如果是除以某一个数,就可以简化处理。如果是除以不确定的数,就复杂一些了,参考一下cpu中除法器的实现。一些数字逻辑教材中就有。整数除法,浮点除法,都有。

网友:
网上有这样的代码,可以搜索到,挺简单的!

网友:
时序要求不高,串行除法就可以了,时序要求高的用双比特算法,可以减少1/2 clk数

网友:
除法newton raphon algorithm 但是rounding 比较难做,用SRT或者high-radix SRT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