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如何判断前导零呢?

楼主(2013-09-16):
急急急!!!求助~~~~有一个56位二进制数,要判断其前导零的个数,希望能在一个时钟只能完成,同时占用资源比较小(casex占用资源忒大)怎么整呢?

网友:
1.为什么是一个时钟周期
2.拆分实现就完了

网友:
out = in[0] ? 0 :         in[1] ? 1 :
         ......
         in[55] ? 55 : 56;
你要速度快,就把这个优先级打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优先级如何打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面积换速度,比如增加1个mux,把长路径割成两段。

out0 = in[0] ? 0 :
            in[1] ? 1 :
            .....
            in[26] ? 26 :27;

out1 = in[28] ? 28 :
            in[29] ? 29:
            .....
            in[55] ? 55 :46;

out = | in[27:0] ? out0 : ou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