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quartusII 中对工程进行编译综合的各个步骤的问题

楼主(2013-09-16):
quartusII 中对工程进行编译综合包括5个环节,如下图所示,有木有大神可以详解一下这些步骤到底在干什么,主要产生什么文件?
灰常感谢!

网友:
analysis 是检查你的设计代码是否有错误,synthesis是将你的设计代码综合成netlist;Fitter就是将你的netlist在FPGA里面布局布线;Assembler会产生下载固化文件;TimeQuest是对你的设计做时序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