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转一篇Systemverilog的一个牛人总结

楼主(2013-09-16):
Systemverilog
数据类型

l       合并数组和非合并数组

1)合并数组:

存储方式是连续的,中间没有闲置空间。

例如,32bit的寄存器,可以看成是4个8bit的数据,或者也可以看成是1个32bit的数据。

表示方法:

数组大小和位,必须在变量名前指定,数组大小必须是【msb:lsb】

Bit[3:0] [7:0] bytes   ;

2)二维数组和合并数组识别:

合并数组:  bit [3:0] [7:0] arrys;   大小在变量名前面放得,且降序

二维数组:  int arrays[0:7] [0:3] ;  大小在变量名后面放得,可降序可升序

位宽在变量名前面,用于识别合并和非合并数组,位宽在后面,用于识别数组中元素个数。

3)非合并数组

一般仿真器存放数组元素时使用32bit的字边界,byte、shortint、int都放在一个字中。

非合并数组:字的地位存放变量,高位不用。

表示方法:

Bit   [7:0] bytes;

       4)合并数组和非合并数组的选择

        (1)当需要以字节或字为单位对存储单元操作。

        (2)当需要等待数组中变化的,则必须使用合并数组。例如测试平台需要通过存储器数据的变化来唤醒,需要用到@,@只能用于标量或者合并数组。

      Bit[3:0] [7:0] barray[3]  ; 表示合并数组,合并数组中有3个元素,每个元素时8bit,4个元素可以组成合并数组

     可以使用barry[0]作敏感信号。

l       动态数组

随机事物不确定大小。

使用方法:数组在开始是空的,同时使用new[]来分配空间,在new[n]指定元素的个数。

Int dyn[];

   Dyn = new[5];     //分配5个元素空间

          Dyn.delete() ;     //释放空间

l       队列

在队列中增加或删除元素比较方便。

l       关联数组

当你需要建立一个超大容量的数组。关联数组,存放稀疏矩阵中的值。

表示方法:

采用在方括号中放置数据类型的形式声明:

Bit[63:0] assoc[bit[63:0]];

l       常量:

1)Verilog 推荐使用文本宏。

好处:全局作用范围,且可以用于位段或类型定义

缺点:当需要局部常量时,可能引起冲突。

2)Parameter

   作用范围仅限于单个module

3)Systemverilog:

   参数可以在多个模块里共同使用,可以用typedef 代替单调乏味的宏。

过程语句

l       可以在for循环中定义变量,作用范围仅在循环内部

for(int i=0;i<10;i++)

array =i;

l       任务、函数及void函数

1) 区别:

Verilog中task 和function最重要的区别是:task可以消耗时间而函数不能。函数中不能使用#100的延时或@的阻塞语句,也不能调用任务;

Systemverilog中函数可以调用任务,但只能在fork  joinnone生成的线程中。

2)使用:

   如果有一个不消耗时间的systemverilog任务,应该把它定义成void函数;这样它可以被任何函数或任务调用。

  从最大灵活性角度考虑,所有用于调用的子程序都应该被定义成函数而非任务,以便被任何其它任务或函数调用。(因为定义成任务,函数调用任务很有限制)

l       类静态变量

作用:

1)类的静态变量,可以被这个类的对象实例所共享。

当你想使用全局变量的时候,应该先想到创建一个类的静态变量

静态变量在声明的时候初始化。

2)

类的每一个实例都需要从同一个对象获取信息。

l       静态方法

作用:

当静态变量很多的时候,操作它们的代码是一个很大的程序,可以用在类中创建一个静态方法读写静态变量,但是静态方法不能读写非静态变量。

l       ref高级的参数类型

Ref 参数传递为引用而不是复制。Ref比 input 、output、inout更好用。

Function void print_checksum(const ref bit [31:0] a[ ]);

1)       也可以不用ref进行数组参数传递,这时数组会被复制到堆栈区,代价很高。

2)       用带ref 进行数组参数传递,仅仅是引用,不需要复制;向子程序传递数组时,应尽量使用ref以获得最佳性能,如果不希望子程序改变数组的值,可以使用const ref。

3)       Ref参数,用ref 传递变量;可以在任务里修改变量而且,修改结果对调用它的函数可见,相对于指针的功能。

l       Return语句

增加了return语句。Task任务由于发现了错误而需要提前返回,如果不这样,那么任务中剩下的语句就必须被放到一个else条件语句中。体会下

Task load_array(int len. Ref int array[ ]);

If(len<0)  begin

  $display(“Bad len”);

  Returun;

//任务中其它代码

    endtask

l       局部数据存储 automatic作用

Verilog中由于任务中局部变量会使静态存储区,当在多个地方调用同一个任务时,不同线程之间会窜用这些局部变量。

Systemverilog中,module和program块中,缺省使用静态存储;如果想使用自动存储,需加入automatic关键词。

测试平台

l       Interface

背景  :

一个信号可能连接几个设计层次,如果增加一个信号,必须在多个文件中定义和连接。接口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好处:

如果希望在接口中增加一个信号,不需要改变其他模块,如TOP模块。

使用方法:

(1)接口中去掉信号的方向类型;

(2)DUT 和测试平台中,信号列表中采用接口名,例化一个名字

注意:

因为去掉了方向类型,接口中不需要考虑方向信号,简单的接口,可以看做

是一组双向信号的集合。这些信号使用logic类型[d1]

双向信号为何可以使用logic呢?

这里的双向,只是概念上的双向,不想verilog中databus多驱动的双向。

双向信号如何做接口?

(1)仲裁器的简单接口

Interface arb_if( input bit clk);

     Logic [1:0] grant,request;

     Logic rst;

Endinterface

DUT 使用接口:

Module arb(arb_if arbif);

Always @(posedge arbif.clk or negedge arbif.rst)

  …

endmodule

(2)DUT 不采用接口,测试平台中使用接口(推荐)

    DUT 中源代码不需要修改,只需要再top中,将接口连接到端口上。

   Module top;

       Bit clk;

       Always #2 clk =~clk;

      Arb_if arbif(clk);

      Arb_port al(.grant(arbif.grant),

                .request(arbif.grant),

                .rst(arbif.rst),

                .clk(arbif.clk)

                );

      Test t1(arbif);

   Endmodule

l       Modport

背景:

端口的连接方式包含了方向信息,编译器依次来检查连续错误;接口使用无信号的连接方式。Modport将接口中信号分组并指定方向。

例子:

l       在总线设计中使用modport

并非接口中每个信号都必须连接。Data总线接口中就解决不了,个人觉得?

因为data是一个双驱动

l       时钟块

作用:

一旦定义了时钟块,测试平台就可以采用@arbif.cb等待时钟,而不需要描述确切的时钟信号和边沿,即使改变了时钟块中的时钟或边沿,也不需要修改测试代码

应用:

将测试平台中的信号,都放在clocking 中,并指定方向(以测试平台为参考的方向)。并且在modprot test(clocking cb,

最完整的接口:

Interface arb_if(input bit clk);

Logic[1:0] grant,request;

Logic rst;

Clocking cb @(posedge clk);

    Output request;

    Input grant;

Endclocking

Modport test (clocking cb,

           Output rst);

Modport dut (input clk, request,rst,

           Output grant);

   endinterface

变化:将request 和grant移动到时钟块中去了,test中没有使用了。

l       接口中的双向信号

Interface master_if(input bit clk);  //在类中为了,不使用有符号数,常用bit[]定义变量

   Wire [7:0] data;

  Clocking cb@(posedge clk);

     Inout data;

  Endclocking

Modport TEST(clocking cb);

endinterface

program test(master_if mif);

initial begin

   mif.cb.data <= ‘z;

@mif.cb;

$display(mif.cb.data);     //总线中读数据

@mif.cb;

Mif.cb.data <= 8’h5a;     //驱动总线

@mif.cb;

Mif.cb.data <= ‘z;        //释放总线

注:

(1)interface 列表中clk 采用的是input bit clk;为什么要用bit?

(2)时钟块 clocking cb 中,一般将testbench中需要的信号,方向指定在这里;

而在modprot 指定test信号方向的时候,采用clocking cb。

(3)interface中信号,不一定都用logic,也可采用wire(双驱动);systemverilog

中如果采用C代码的风格(参数列表中方向和类型写一起),必须采用logic类型

(4)现在的风格,DUT 没才用clocking cb ,测试平台和DUT的时钟如何统一?

l       激励时序

DUT和测试平台之间时序必须密切配合。

l       测试平台和设计间的竞争状态

好的风格:

使用非阻塞赋值可以减少竞争。

systemverilog验证中initial 中都采用<= 赋值,而等待延迟采用@arbif.cb等待一个周期来实现。

而verilog中采用的风格时,initial 中采用 =阻塞赋值,沿时可以采用#2,等实现。

因此时钟发生器,只能放在module 中,而不能放在program中

l       Program中不能使用always块

测试平台可以使用initial 但不能使用always,使用always 模块不能正常工作。

原因:测试平台的执行过程是进过初始化、驱动和响应等步骤后结束仿真。

如果确实需要一个always块,可以使用initial forever 来完成。比如:在产生时钟时。

l       类中static变量

背景:

如果一个变量需要被其他对象所共享,如果没有OPP,就需要创建全局变量,这样会污染全局名字空间,导致你想定义局部变量,但变量对每个人都是可见的。

1)作用:

类中static变量,将被这个类的所有实例(对象)所共享,使用范围仅限于这个类。

例:class transaction;

        Static int count=0;

          Int id;

Endclass

Trasaction tr1,tr2;

Id不是静态变量,所以每个trasaction对象都有自己的id;count 是静态变量,所有对象只有一个count变量。

如何用?

当你打算创建一个全局变量的时候,首先考虑创建一个类的静态变量。

2)static变量的引用

句柄或类名加::

4)       static 变量的初始化

static变量通常在声明时初始化。不能在构造函数中初始化,因为每一个新的对象都会调用构造函数。

l       静态句柄:

背景:当类的每一个对象,都需要从同一个对象(另一个类)中获取信息的时候。如果定义成非静态句柄,则每个对象都会有一份copy,造成内存浪费。

l       静态方法

背景:

当使用更多静态变量的时候,操作他们的代码会很长。

作用:

可以在类中创建一个静态方法用于读写静态变量。

注:systemverilog不允许,静态方法读写非静态变量。

l       类之外的方法

背景:解决类太长的问题。类最好控制在一页内,如果方法很都很长。

l       This

背景:如果在类很深的底层作用域,却想引用类一级的对象。在构造函数中最常见。

作用:this指向类一级变量

l       如何做类,类做多大?

上限:类不能太大

当类中存在多处相同的代码,你需要将这段代码做成当前类的一个成员函数或父类的成员函数。

下限:类不能太小

类太小,增加了层次。

方法:如果一个小类只被例化了一次,可以将它合并到父类中去。

l       动态对象

概念区分:方法中修改对象 和修改句柄

修改对象——将对象的变量重新赋值。

修改句柄——在任务中new()对象。

1) 当你将对象传递给方法

背景:句柄,new()后变成对象,在将其作为参数传递给方法。

实质和作用:

传递的是句柄。这个方法可以读取对象中的值;也以改变对象中的值

2) 修改标量变量的值

背景:在方法的参数中,前面加ref;(用ref传递,ref传递的是变量的地址)。

作用:

方法可以修改变量的值,并将修改的值,传递给主程序。

引申:

方法可以改变对象,即使没有使用ref 修饰句柄。

    因为传递的是句柄,句柄是地址。不要将句柄和对象混为一谈,如果传递的是对象,对象是单向的,那方法以外也不能传递回来。可以这样理解吧。

   读写对象中的值:

例:

Task  transmit(Transcation t);

     Cbbus.rx_data <= t.data;

     t.stats.startT  =  $time;     //在任务中,改变了对象

endtask

trancation t;

initilal beign

t = new();

t.addr = 42;

transmit(t);

end

  既然传递的是句柄,那数据就没传过去,如何读取值?

   答:主程序中new()创建了一个对象,而句柄是指向对象的指针,传递的是句柄,transmit中也指向了对象,所以transmit中可以读写对象。

3) 在任务中修改句柄

背景:

在方法中,参数为句柄,前面加ref。

作用:

可以在方法中new()对象,并将初始化放在方法中;在主程序中仅仅调用。

注意:正确的事物发生器,参数是带ref的句柄

Function void create(ref transaction tr)

Endfunction

方法的参数是句柄,句柄前有ref 和没ref的差别:

没ref,在方法中不能new()该句柄的对象,因为没ref,句柄是不能传递到主程序的; 有ref,可以在方法中new()该句柄的对象。

  原因:没ref传递的是句柄,不能修改句柄,有ref,传递的是句柄的地址,可以修改句柄。

例子:

Function void create( Transcation tr)

   tr = new();    不正确

   tr.addr = 42;

Endfunction

Transcation t;

Initial begin

  Create(t);

$diasplay (t.addr);

End

l       程序中修改对象

背景:

应该在循环中,new()多个对象,而不是先new()对象再循环发送事物。

作用:

创建多个对象

正确产生器,创建多个对象:

Task generator (int n);

Transaction t;

Repeat(n) begin

   t=new();

   t.addr =$random();

   transmit(t);

    endtask

将new()放在循环内,这样创建了许多对象。

l       对象的复制

目的:防止对象的方法修改原始对象的值。或在一个发生器中保留约束。

分两种情况,类中不包含其他类的句柄和包含

方法:

1)  使用new复制一个对象——简易复制(shallow copy)

Transaction src,dst;

Src = new()  //

dst = new src  //复制

局限:

如果类中包含一个指向另外一个类的句柄,那么只有最高一级的对象被new复制,下层的对象都不会被复制。

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错误。

当前类中变量和句柄被复制,这样两个对象,都有指向另外一个类的对象statistic(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错误),但是statistic没有被复制。如果其中一个transaction对象,修改了statistic对象值,会影响到另一个transaction看到static的值。

2) 简单的复制函数

如何实现:

Copy函数一般放在类内部,函数名为该类的一个句柄,copy函数中new()对象。

局限:

类中不包含其他类。

3) 深层的复制函数 ——深层copy

目的:解决类中包含另外一个类,copy带来的问题。

实现:

在copy函数中,将调用另一个类的copy函数,赋值给该句柄;同时需要为statistic类和层次结构中每一个类增加一个copy()方法;copy函数的ID域也要保持一致,copy函数,copy本类,所以ID也要++.

Copy.stats = stats.copy();

Id =count++;

约束

l       约束块中,只能包含表达式,不能赋值。

1)dist权重分布

dist带有一个值的列表及相应的权重,中间用:= 或 :/分开。值或权重可以是常量或变量。权重的和不必是100.

   := 表示范围内,每一个值的权重是相同的;

   :/ 表示范围内,权重要均匀分布

2)Inside

产生一个值的集合,在值的集合中取随机值时,机会相等。

3)在集合中使用数组

l         条件约束

Systemverilog支持两种关系操作 –>和if—else

—>可产生和case效果类似的语句块,可以用于枚举类型的表达式。

l         双向约束

l         控制多个约束块

作用:可以打开或关闭某个约束

可以使用内建的Handle.constraint.constraint_mode()打开或关闭。

l         内嵌约束

背景:很多测试只会在代码的一个地方随机化对象,但是约束越来越复杂时,

Systemverilog可以使用randomized with 来增加额外的约束,这和在类里增加的约束是等效的。

l         Pre_randomize 和post_randomize函数

有时候需要再调用randomize()之前或之后立即执行一些操作。

随机化前:设置类里的一些非随机变量(如上下限、权重),

随机化后:计算数据的误差矫正值。

l         约束的技巧

1)  约束中使用变量

2)  使用非随机值

如果一套约束在已产生了几乎所有想要的激励向量,但还缺少几种。

可以使用rand_mode把这些变量设置为非随机变量。

l         数组约束

Systemverilog可以用foreach对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进行约束。

线程及线程间的通信

l         测试平台使用许多并发执行的线程。测试平台隶属于程序块。

Systemverilog引入两种新的创建线程的方法—fork…join_none和fork…join_any

1) 使用fork…join_none来产生线程

在调度其内部语句时,父线程继续执行。

2) 使用fork…join_any实现线程同步

在调度块内语句,当第一个语句执行完,父线程才继续执行。

l         动态线程

Systemverilog中可以动态创建线程。

用法:

fork…join_none放在了任务中,而不是包含两个线程。

原因:

主程序中有连个线程:发送和检测线程。但是不能同时启动,发送事物后,才能检测,否则还未产生数据,就开始检测;但是检测又不能阻塞下一次发送事物的线程。所以fork…join_none 放在了检测task 任务(后作用的线程中)中,

例:测试平台产生随机事物并发送到DUT中,DUT把事物返回到测试平台。测试平台必须等到事物完成,但同时不希望停止随机事物的发送。

Program automatic test(bus_ifc.Tbbus);

Task  check_trans(Transaction tr);

Fork

     Begin

      Wait(bus.cb.addr == tr.addr);

     End

Join_noe

Endtask

Initial begin

    Repreat(10)  begin

        Tr= new();

        Assert.(tr.randomize());

        //把事物发送到DUT中

        Transmit(tr);

       //等待DUT的回复

       Check_trans(tr);

    End

#100;

End

endprogram

l         并发线程中务必使用自动变量来保持数值。

l         #0 延迟,使得当前线程必须等到fork…join_none语句中产生的线程执行完后,才得以运行。

l         停止线程

1)       停止单个线程

使用fork ..join_any 后加disable。

3) 停止多个线程

Disable fork  能停止从当前线程中衍生出来得所有子线程。

应该使用fork ..join 把目标代码包含起来,以限制Disable fork的作用范围。

l         事件

背景:

Verilog中当一个线程在一个事件上发生阻塞的同时,正好另一个线程触发了这个事件,则竞争就出现了。如果触发线程先于阻塞线程,则触发无效(触发是一个零宽度的脉冲)。

解决方法:

Systemverilog 引入了triggered()函数,用于检测某个事件是否已被触发过,包括正在触发。线程可以等待这个结果,而不用在@操作符上阻塞。

例子:

Event e1,e2;

Initial begin

     ->e1;

     @e2;

End

Initial begin

     ->e2;

     @e1;

End

上面的代码,假设先执行第一个块,再执行第二个块。第一个块会阻塞在@e2(阻塞先执行),直到e2触发,再运行(触发后执行);在执行第二个块时,会阻塞在@e1,但是e1已经触发(触发先执行,阻塞后执行,触发是个零宽度的脉冲,会错过第一个事件而锁住)

解决方法:用wait(e1.triggered())来代替阻塞@el,如果先触发,也可以执行。

l         等待多个事件

最好的办法是:采用线程计数器来等待多个线程。

l         旗语

Get()可以获取一个或多个钥匙,put()可以返回一个或多个钥匙。Try_get()获取一个旗语而不被阻塞。

l         信箱

背景:如何在两个线程中传递信息?考虑发生器需要创建很多事物并传递给驱动器的情况。

问题:如果使用发生器的线程去调用驱动器的任务。这样,发生器需要知道驱动器的层次化路径(类的层次化),降低了代码的可重用性;还迫使发生器和驱动器同一速率运行,当一个发生器需控制多个驱动器时会发生同步问题。

解决办法:把驱动器和发生器当成各个处理事物的对象,之间通过信道交换数据。信道允许驱动器和发生器异步操作;引入问题:你可能倾向于仅仅使用一个共享的数据或队列,但这样,编写实现线程间的读写和阻塞代码会很困难。解决办法:可以使用systemverilog中的信箱。把信箱看出一个具有源端和收端的FIFO.

操作:

1)信箱的容量可以指定,new(size),size限制信箱中的条目,size为0,或没指定,则信箱是无限大。

2)Put()放数据,get()可以移出数据。Peek()可以获取信箱中数据的copy而不移出。

3)信箱中可以放句柄,而不是对象。

漏洞:在循环外只创建一个对象,然后使用循环对对象随机化,信箱中是句柄,最终得到的是一个含有多个句柄的信箱,多个句柄都指向同一个对象。

解决办法:在循环中,创建多个对象。

l         异步线程间使用信箱

背景:

很多情况下,由信箱连接的两个线程应该步调一致,这样生产方 才不至于跑到消费方前。 好处:最好层的generator需要等待低层的数据发完后才能结束。测试平台能精确知道所有激励发出去的时间。

两种情况

两个线程同步,需要额外的握手信号。否则,出现生产方运行到结束,消费方还启动。

1)       信箱容量为1,两个线程同步

因阻塞,连个线程不需要握手信箱

3)  容量不为1,线程间同步

需要使用握手信号,以使producer不超前于consumer;如果consumer超前于prodecer会阻塞。

解决办法

1)  使用定容信箱和peek实现线程同步:(比较好)

消费方:consumer 使用信箱方法peek()获取信箱里的数据的copy而不将其移出,当consumer处理完数据后,便使用get()移出数据。

特点:信箱容量定义为1,不需要握手信号。

Calss  consumer

      Repeat(n)begin

         Mbx.peek(i);

         $display(“consumer:after get( )”,i);

         Mbx.get(i);

      End

endcalss

如果直接使用get()替代peek(),那么事务会被立刻移出,这样可能会在consumer完成事务前,producer生成新的数据。

-

2)使用信箱和事件实现线程同步

     使用边沿敏感的阻塞语句@handshake 代替电平触发wait(handshake.triggered())。

    因为:线程中任务run()使用循环,事件阻塞只能使用@handshake。

局限:如果遇到producer线程的阻塞和consumer线程的触发同时发生,则可能出现次序上的问题。

3)使用两个信箱实现线程同步

使用另一个信箱把consumer的完成信息发回给producer。

目的:在producer线程中,处理完事物后,用一个get()来阻塞。

特点:信箱容量大于1.

Maibox  mbx,rtn;

Class prodecer

For(int i=0; i<4;i++) begin

….

Mbx.put(i);

Rtn.get(i);

   …

End

Endclass

Class consumer

Repeat(3) begin

….

Mbx.get(i);

Rtn.put(-i);

   …

End

Endclass

说明:信箱的构造函数中Mbx =new();Rtn =new(),信箱容量为无穷大。如何实现同步?

虽然信箱容量为无穷大,producer线程发完一个数据后遇到get()会阻塞,不能放入第二个数据;等到consumer得到第一个数据并且处理完后,通过另一个信箱返回一个数据,producer才继续放第二个数据。

因为get()得到数据后,将信箱中数据取出。表象:信箱容量定义为无穷大,但是实际上也是producer放一个数据,consumer取一个数据;然后producer再放第二个数据,依次类推。

这样确保producer不会超前于consumer线程,而将数据都写入信箱。

4) 其他的同步技术

通过变量或旗语阻塞也可以实现握手。事件是最简单的结构,其次是通过变量阻塞。旗语相当于第2个信箱,但是没有交换信息。Systemverilog中的信箱比其他技术要差,原因是无法在producer放入第一个事务时,让它阻塞。Producer一直比consumer提前一个事务的时间。

l         Wait(handshake.triggered())和@handshake 使用范围

1)  Wait(handshake.triggered()),用于等待一个事件;

2)  循环中等待事件,只能用@handshake

3)  两个线程的同步,一般任务run()使用循环,所以只能使用@handshake。

注意事项:

1)  在循环中,等待事件不能用Wait(handshake.triggered()),因为如果事件触发一次,wait()语句一直为真,进入不断的循环。下一次循环中,不会阻塞。

2)  @handshake 如果触发事件,先于等待事件。会等不到事件,因为(事件触发,是一个零宽度的脉冲)

OPP的高级编程技巧

l         继承

背景:

为总线事务增加一个错误功能并带可变延时的复杂类。方法如下:

1)  使用合成,即在类中例化另一个类型的类。有时候很难将功能分成独立的部分。如果使用合成,则需要为正确和错误事务分别创建不同的类,正确类的测试平台需要重写以处理错误类的对象。

2)使用扩展类

作用:

当需要增加事务,而对现有的测试代码修改越少越好,。例如增加错误注入功能。

扩展类和类合成区别:

扩展类解决,增加新事务,使用类合成中,大量修改代码的麻烦。

如何使用:

扩展类共享基类的变量和子程序。

1)基本类中的方法,需标记为virtual,这样扩展类中才可以重新定义。扩展类中函数,和基类中函数名一样时,通过supper.函数名,调用基类中函数。Systemverilog中不允许supper.supper.new方式经行多层调用。

2)如果基类构造函数new()有参数,那么扩展类,必须有一个构造函数,并在构造函数的第一行调用基类的构造函数。

     Class basel

     Function new(input  int var);

          this.var = var;

     endfunction

     endclass

class  extended   extends basel

    function new(input int var);

      super.new(var);

    endfunction

endclass

3)OPP规则指出:基类的句柄,也可以指向扩展类的对象。(好好体会)

l         蓝图模式

1)背景:一个简单的发生器,通过信箱将数据传递给驱动器。

class generator

mailbox   gen2drv;

transaction tr;

function new(input mailbox gen2drv)

    this.gen2drv = gen2drv;

endfunction

task run;

   forever begin

       tr = new();

       assert(tr.randmize);

       gen2drv.put(tr);   //mail.put(x)

  end

endtask

    endclass

存在问题:这个例子在循环内部创建事务对象,而不是在循环外部,避免了测试平台常见的错误。New()放在循环外部,错误原因是,mailbox中放入的是句柄,而不能是对象,所有的句柄都指向同一个对象。(1)任务Run创建了一个事物并立即随机化,意味着事务使用了默认的所有约束。要修改,必须要修改transaction类。(2)无法使用扩展

解决办法:将tr的创建和初始化分开,使用蓝图模式。

另一个问题:如果简单的把创建和初始化分开,而放在循环外部,而避免测试平台错误(P200),如何解决?蓝图模式如何解决

2)蓝图模式概念:

首先构建一个对象蓝图(金属模),然后修改它的约束,甚至可以用扩展对象替换它,随机化这个蓝图时,就得到想赋予的随机值;然后复制这个对象,将copy发给下游。

蓝图:是一个钩子,允许你改变发生器类的行为而无需修改其类代码。蓝图对象在一个地方构建(new()),在另一个地方(任务run)使用

3)P200与P221相对比分析:重要

蓝图模式,也就比new()在循环外地generator多了一个copy函数。问题(1)蓝图模式,new()在循环外,也只有一个对象,而mailbox中放入的只能是句柄,如何解决常见的平台错误?

    因为copy,是对象的复制,而不是句柄的复制。这样蓝图模式只有一个句柄,但是随机化后,copy,相当于再循环中创建了许多对象。而测试平台常见错误的本质是,只创建了一个对象。这样就避免了问题。

(2)蓝图模式下,因为只有一个ID号,那么任务run循环中,下发了许多数据,这些只有一个ID号了?

    因为copy是对象的复制,所以在copy中ID号也会增加。下发的每个数据,都有各自的ID号。

l         使用扩展的transaction

为了注入错误,需要将蓝图对象transaction变成Badtransaction(改变蓝图)。必须在环境的创建和运行阶段之间完成这个操作。注意:所有的badTr引用都在这一个文件中,这样就不需要改变environment类或generator类。

Env.build();

Begin

   Badtr bad = new();

   Env.gen.blueprint = bad;

End

Env.run

目的是:将一个对象取代另一个对象。New()后都是对象了,将对象赋值给对象,这是什么写法?不是复制呀?复制本质是将一个句柄指向一个对象。

解释:上述是句柄的复制,将扩展类句柄bad赋值给基类句柄blueprint,这样基类句柄指向扩展类对象,后面的代码调用的时候,就直接指向扩展类bad了,改变了蓝图。

l         Env.new()和nev.build()区别

Env.new()仅仅new()函数

nev.build()是将各个模块new(),并传达一些参数,通过这些参数将环境的各个模块,连接起来。P213

l         $cast 作类型向下转换

背景:基类句柄可以指向扩展类对象,不需要额外的代码; 扩展类句柄指向基类对象,一般情况下会出错,但有时候是可以的,前提是基类句柄指向了它的一个扩展类对象。

作用:扩展类句柄指向基类对象时,使用$cast()函数。在非法的情况下,不会编译报错,会返回了一个0.

$cast做任务使用时,systemverilog会在运行时,检查源对象类型和目的对象类型不匹配,会报错;

$cast 做函数使用时,运行时,仍做类型检查,在不匹配时,不会报错,$函数返回0.

前面所述:基类句柄可以指向任何它的扩展类的对象、

1) 基类句柄指向扩展类对象——出现情况:修改蓝图,不改过多代码,增加功能

Transaction tr; //基类句柄

BadTr  bad;  //扩展类句柄

Bad = new();

Tr  = bad;  // 基类句柄指向扩展类对象

tr.display;    //掉用的是扩展类的方法

2) 扩展类句柄指向基类对象——出现情况:基类virtual 方法copy函数,它的继承类中copy函数

将基类句柄赋值给扩展类句柄,使扩展类句柄指向基类对象,一般编译器会出错,不能运行,所以非常小心;只有基类句柄指向扩展类对象时,再将扩展类句柄指向基类对象时,不出错。为了检测基类句柄是否指向了扩展对象,并且不让编译器报错,可以使用$cast()函数检测。

当把扩展类句柄指向基类对象时,发生什么?

Tr= new();

Bad = tr;   //扩展类句柄指向基类句柄

上述会发生错误,编译不会被通过。因为有些属性在基类中不存在;但是扩展类句柄指向基类句柄不总是非法的(见下面代码,是可以的),当基类句柄指向一个扩展类对象时是允许的。

       Transcation tr;

       BadTr bad,bad2;

       Bad= new();

        Tr = bad;          //基类句柄指向扩展类对象

       $cast(bad2,tr);      //扩展类句柄指向基类对象

   if(!$cast(bad2,tr);

     $display(“cannot assign tr to bad2”);

   $display(bad2.bad_crc);

l         句柄类型和对象类型差异(书中翻译的不准,type of handdle 和 object)

个人理解:

Transaction tr;  句柄tr类型是transaction

句柄类型:关键字

对象类型:类中成员的类型差异

l         虚方法和多态

多态:多个程序使用一个共同的名字的现象。

多态解决问题:计算机建构面临的一个问题。让物理内存很小的情况下,让处理器能够对很大的地址空间寻址。针对这个问题引入了虚拟内存。

虚拟方法继承劣势:

基类使用了虚拟方法,扩展类也必须使用相同的“签名”,扩展类中虚拟子程序不能增加或删除参数,这意味着必须提前做好规划。

l         对象复制

1)  因为是virtual 函数,扩展类中copy方法也必须是transaction型的,

但是要copy的是badtr类型的,所以要new一个bad

带有copy 的事物基类。

Class transaction ;

Rand bit[31:0] src,dst,data[8];

Bit[31:0] crc;

Virtual function transaction copy ();

    Copy   = new();

    Copy.src = s rc;

    Copy.dst = dst;

    Copy.data = data;

    Copy.crc  = crc;

Endfunction

Endclass

带有copy的扩展类

Calss badtr extends transaction

    Rand bit bad_crc;

Virtual function badtr copy();  //错误

Virtual function transaction copy();

   Badtr  bad;

   Bad = new();

   Bad.src = src;

   bad.dst = dst;

   bad.data = data;

   bad.crc  = crc;

   Bad.bad_crc = bad_crc;

Return  bad;

Rendfunction

    endclass

2)优化途径一,创建一个独立的函数copy_data,这样每个类只负责copy其局部变量,即扩展类中的copy函数用super.copy_data(tr),代替了基类中变量的复制。代码的重用性提高。P8.22

$cast(bad,tr);       //扩展类句柄指向基类句柄

使用的情况: 因为virtual 函数,在继承中,虚拟函数必须和基类中名称和参数也一致。这样扩展类中copy_data函数参数仍然是transaction类型的tr,这样出现了参数是基类句柄,但是copy_data函数内要作的确实扩展类的成员,就要将基类句柄参数赋值给扩展类句柄,

要将扩展类badtr类型的数据返回,所以必须用$cast(bad,tr)。

2)       优化途径二,最好的。前面的copy子程序都会创建一个新对象,改进的一种方法就是指定复制对象的存放地址。

     Virtual function  transaction copy(transaction to =null);

         if(to == null)

            copy = new();

         else

            copy = to;

         copy_data(copy);

      endfunction

l         抽象类和纯虚方法

背景:验证的目标之一是创建多个项目共享的代码。

目的:systemverilog 有两种方法创建共享的基类:抽象类和纯虚方法

Virtual class (抽象类):可以被扩展但是不能被直接例化。

Pure  virtual function(纯虚方法):没有实体的方法原型,相当于一个声明。

1)       由抽象类扩展而来的类,只有在所以的虚拟方法都有实体的时候才能被例化,

2)       纯虚方法只能在抽象类中定义。

    3)抽象类中,纯虚方法是没实体的,非纯虚方法最好也不写实体。

l         回调

背景:测试平台目的:创建一个不做任何修改就能在所有测试中使用的验证环境。要做到这点的关键是测试平台使用钩子,(什么是钩子?)钩子作用,在不修改原始类的情况下注入新的代码。采用virtual 方法,也可以在扩展类中覆盖基类方法,但是需要重复原方法的所有代码,并且它的修改将传播到它的所有扩展类中。

作用:回调就是一个钩子,在不修改原始类的情况下注入新的代码。

实现:回调任务在顶层中创建,在最低级即驱动器中调用。这样驱动器不需要知道测试的任何信息,它只需要使用一个可以在测试中扩展的通用类。

1)  使用回调注入干扰

回调的一个常见用法就是注入干扰,例如引入一个错误或者延迟。下面测试平台使用回调对象,随机地丢弃数据包。

扩展类是如何作用的?在扩展的回调类中注入错误,如何在驱动器中作用的?

关键是数据队列的作用,驱动器中使用了,回调基类的数据队列

回调基类是抽象类,在扩展的回调类中加入错误注入,而drive驱动类中,是回调基类的数据队列,在环境中将扩展类句柄让入驱动器类,回调基类的数据队列中。

      begin // Create error injection callback

Driver_cbs_drop dcd = new();

env.drv.cbs.push_back(dcd); // Put into driver

end

与前面扩展类作用的差异?

前面代码,要使扩展类中增加代码,需要使基类句柄指向扩展类句柄。

l         驱动器类:

下面的代码如何解释

   2)回调也可以想scoreboard 发送数据或收集功能覆盖率。

     优点:你可能想过将scoreboard和功能覆盖数据组置于一个事物处理器中,通过邮箱连接到测试平台中,这是一种笨拙的方法,原因如下:测试平台组件几乎都是被动和异步的,组件只有在测试平台给他数据的时候才被唤醒,而且不会主动地向下游事物处理器传递信息。麻烦:1)这样一个需要同时监视多个邮箱的事物处理器复杂了;2)你可能在多个地方采集数据,但是事物处理器设计用来处理单个数据源回调。

网友:
学习一下,以后有用。

网友: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2014-05-08):
很好的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2014-09-05):
好长 先留着

网友:
不错,就是感觉学习systemverilog的资料太少

网友(2014-11-18):
这种总结性的资料最好了

网友(2015-03-26):
正要准备学习,,好东西

网友(2015-04-30):
回复 楼主:

    前辈您好,我在用verilog导入到cadence时提示如下错误,但是我在.v文件中没发现错误,请您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home/dianke/ic5141/design/sar_logic.v
assign start   =!en_! & en_reg;
ncvlog: *E,EXPSMC (/home/dianke/ic5141/design/sar_logic.v,28|20): expecting a semicolon (';') [6.1(IEEE)].
                 begin
ncvlog: *E,CSISYX (/home/dianke/ic5141/design/sar_logic.v,110|21): case item syntax error [9.5(IEEE)].
                default:
ncvlog: *E,NOTSTT (/home/dianke/ic5141/design/sar_logic.v,114|22): expecting a statement [9(IEEE)].
               endcase
ncvlog: *E,NOTSTT (/home/dianke/ic5141/design/sar_logic.v,119|21): expecting a statement [9(IEEE)].

module __nclib.sar_logic:module

errors: 4, warnings: 0

网友(2015-12-02):
非常感谢 ,正想要学习systemverilog,希望有用。

网友(2016-04-08):
回复 楼主:

   很有用的信息,多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最近在学这个语言。。。。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
谢谢!

网友(2017-07-14):
mark一下,O(∩_∩)O谢谢

网友(2020-01-02):
总结很细致,学习了,谢谢~

网友(2020-02-07):
学习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