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請教一下關於sar adc的unit c

楼主(2013-09-17):
各位大家好,小弟是剛接觸sar adc的新手,想請問關於sar adc中的unit c該如何去計算取得,謝謝!!

网友:
by mismatch & kt/C

网友:
用matlab给sar ADC的cap array建模,在model里加上cap mismatch,得到满足你要求(比如3sigma SFDR>70dB)的mismatch sigma ratio值,查工艺文件,最好自己扫下cap的mismatch特性,得到Cunit。
也有paper给出过手算的约束公式,不过还是要建模仿真。

楼主:
謝謝各位的答覆,受教了。

网友(2017-12-07):
想請教一下關於sar adc的unit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