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skill问题,把int数据变成string

楼主(2013-09-17):
想做一个等间距打label的快捷键,比如从1到100,要把这些数字变成"1”  “2“ "3" ....... 有大神知道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
laker有这个功能的,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按L,在需要输入名字的地方输入【1*100】,然后在需要输入间距的地方输入你想要的距离就OK了

网友(2015-04-21):
灌水一下,你还需要这方面的脚步不??

网友(2015-05-21):
回复 网友A:

    pcExprToString()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都是用artMakeString

网友:
貌似有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