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中比较器贡献谐波吗?

楼主(2013-09-17):
ADC中比较器只要给出正确的比较结果就行了,但是它对谐波有影响吗?换句话说,在谐波中比较器的贡献会占多大成分?

网友:
如果你只有1-bit比较,不产生谐波
多bits肯定会产生谐波

网友:
1bit量化器同样可以引入谐波,这一点在Delta Sigma Data Converter书里面有介绍

网友:
1 bit non-linear 非常大 會產生大 harmonic distorsion
multi-bit 線性度較佳 穩定性較佳 也還是會有signal dependent harmonic 要靠DEM演算法 把 tone 移到Nyquist BW以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对理想比较器与实际比较器作对比,假设两者都能给出完全正确的比较结果,那还会有哪些因素使得实际比较器的谐波比理想的大?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算吗?这个因素影响大吗?还有就是比较器增益影响大吗?只要比较结果正确,增益大小无所谓,关键是速度,是这样吗?

网友:
quantizer 所在之處為SDM noise shapping 最強之處 所以comparator 不需要做太好 有結果即可 要考慮bubble error 做bubble error 消除邏輯

网友(2017-12-06):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20-03-25):
good learning for all of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