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90nm low power 工艺约束

楼主(2013-09-17):
坛子里有高人给点指导:最近公司有个项目要用TSMC 90nm low power 工艺,我是做综合的,请问这个工艺下端口的input和output delay大概占时钟周期的多少?

楼主:
求有经验的朋友给点指导

网友:
端口?要看驱动该端口的组合逻辑延时吧~ 输出类似~ 如果是pad延时的话不太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端口是指RTL模块的输入输出端口,不是pad的输入输出时延。我是做综合的么,采用的是bottom-up的综合方式,这个logic的input delay和output delay会影响顶层的综合,朋友这个有经验么,给点建议。

网友:
where is the love??

网友(2014-07-21):
70%  clk period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