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提取spef问题求助!!!!!

楼主(2013-09-17):
在用Starrc提取spef时出现以下error:
......
ERROR:StarXtract
ERROR:Encountered polygon with negative width or height :(1927840 111500),(1923340 168500)
    Warnings:0       Errors:1    (See file cells.sum)
......

请问有哪位大侠知道这种Error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后面的(1927840 111500),(1923340 168500)对应的是坐标吗?如果是,那在layout中对应的坐标换算是什么呢?
求知道的大侠指教,万分感激!!

网友A:
如果没有shrink的情况,那么后面的就是坐标,数值除以1000后单位是u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
    目前问题定位在PAD上(这种类型的PAD在之前的项目有使用过,ref lib用的一样,工艺也一样,此前PR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尚未找到解决方法,忘高人指点!

网友:
PAD port覆盖上metal layer试着做一遍!
(或者已经有metal layer了,删除后做一遍抽出)

网友:
改变Star-RC 2011之后的版本,
应该就可以了 。

网友(2015-11-21):
回复 网友B:

用2012也有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2016-07-27):
回复 网友C:

    您解决了这个starrc的问题了吗?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23-05-12):
PAD pin上 net的定義有確認嗎

网友(2025-02-17):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shrink的情况,那么后面的就是坐标,数值除以1000后单位是um

想问下这个shrink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