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SIC笔试大家请关注哟,,说不定用得上哟

楼主(2013-09-17):
1)在ASIC设计中,当从存储器中读取数据时,我们常用到CACHE,使用CACHE的好处是什么?为什么?

2)请解释CACHE的命中(hit),缺失(miss),替换(replace),你知道有哪些CACHE替换策略

3)如果要设计一个2-way set-associative instruction cache ,each way cache size 4KB,cache line size 128 Bytes,假设memory 的地址空间是0~0xffff_ffff,每个way有多少条cache line?请给出tagbit数和组成

网友:
ASIC笔试题越来越偏向嵌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威盛的笔试哟,,欢迎解答第(3)问

网友:
Each way KB, 所以4KB/128B = 32 为index,所以是5bit。 假定Byte addressable,于是offset 为7bit,又是32位机器,所以tag为32-5-7=20b

另:asic面试不是应该问更加偏向Design+DV+Implementation的东西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2way 所以每个way 是2k 最后的line为16(要减半)
所以tag为32-7-4=21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他说each way size 4KB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不好意思没看清